求教打不开调试。。。

楼主:
型号是MA82G5B32,

UD(N]07SN]MXQF0O8%_LM3A.png (64.52 KB )

楼主(2015-05-15):
坐等大神

网友A:
你是不是烧程序的时候,硬件选项的 lock选项 勾上了呀

网友B:
unlock时选是,芯片出厂默认为U2工具。去掉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lock时选是,芯片出厂默认为U2工具。去掉lock

和你设置的是一样的啊,我又检查一遍,设置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烧程序的时候,硬件选项的 lock选项 勾上了呀

没有啊,我完全按照说明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你设置的是一样的啊,我又检查一遍,设置没什么问题。

用ICE仿真记得上电,ICE仿真是提供电的,需要外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CE仿真记得上电,ICE仿真是提供电的,需要外部供电

嗯,有,外部5V供电了

网友C:
LOCK 不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