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低速率配置

楼主(2015-05-15):
现在做的东西需要多种速率进行通信,速率低些传输的距离远些,250kbps、125kbps、64kbps还有38.4kbps都可以使用,但是19.2kbps和9.6kbps以及2.4kbps却不可以,不能进入相应的模式,设置进入TX、RX MODE时,失败。端口GDO0不会上拉。

楼主:
//  2.4kbaud
#define SetNum  26
static const INT8U CC1101InitData[SetNum][2]=
{

  {CC1101_IOCFG0,      0x06},// assert when sync word has been sent and received
  {CC1101_FIFOTHR,     0x47},//set the threshold of RXFIFO and TXFIFO
  {CC1101_PKTCTRL0,    0x05},//whitening off,crc check,variable packet length mode
  {CC1101_FSCTRL1,     0x06},//subtracted from RX signal
  {CC1101_FREQ2,       0x10},// 设置基准频率 433MHZ
  {CC1101_FREQ1,       0xB1},
  {CC1101_FREQ0,       0x3B},
  {CC1101_MDMCFG4,     0xF6},//调制解调器配置F6
  {CC1101_MDMCFG3,     0x83}, //43
  {CC1101_MDMCFG2,     0x13},
  {CC1101_DEVIATN,     0x15},//调制解调器背离设置 //15
  {CC1101_MCSM0,       0x18},//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CC1101_FOCCFG,      0x16},//frequency 偏移补偿配置
  {CC1101_BSCFG,       0x6C},//wake up radio control
  {CC1101_AGCCTRL2,    0x03},//频率合成器校准
  {CC1101_AGCCTRL1,    0x4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CC1101_AGCCTRL0,    0x91},
  {CC1101_WORCTRL,     0xFB},
        {CC1101_FREND1,      0xB6},
        {CC1101_FSCAL3,      0xE9},
        {CC1101_FSCAL2,      0x2A},
  {CC1101_FSCAL1,      0x00},//various test settings
  {CC1101_FSCAL0,      0x1F},
  {CC1101_TEST0,       0x09},//3B,
        {CC1101_TEST1,       0x35},
        {CC1101_TEST2,       0x81},
};

网友A:
检查锁相环相关软硬件设置。

楼主(2016-01-29):
寄存器设置大意出了问题。

网友B(2019-11-13):
引用 楼主:
寄存器设置大意出了问题。

你的2.4K速率的模式搞定了没有?我的之前是250K的正常,想改为2.4K的,也是没有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