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神指点万用表测量结果与示波器测试波形直接的差异

楼主(2015-05-15):
现在手上有一个灯具的开关电源,规格:220V/50Hz输入,12V输出。用福禄克的万用表测量电压为12.07V,
用RIGOL的100MHz示波器测量波形如下:幅值显示为Vmax=17.6V,Vmin=6.00V,Vpp=11.6V.我直接测量的电源输出端,我不知道这电压为何变化这么大,电压表测的是平均值,有这么稳定么?为何示波器这么乱。这个电源是不是很差呢?

网友A:
灯具的开关电源,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有些还是交流或者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具的开关电源,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有些还是交流或者脉冲的。

那咋办?我这个电源需要给传感器供电。这太不稳定了,影响我传感器工作状态。您能推荐下好的5V稳压方案么?现在用的78L05,电压在5.44到4.64V之间,传感器要求在4.75到5.25V之间。

网友A:
上面的12V电源,串LC滤波电路,再78L05稳压,就可以了,记得78L05前后要加滤波电容。
只要正规的7805,输出电压误差是5%以内。
要么你的器件不对,要么你没有好好加滤波电容,要么前面输入的电源太差,纹波太大。
如果VIN_MIN都6V了,7805无法稳压了。你可以加LC滤波,平均电压还是12V,纹波会小很多的。

网友B:
除了支持,还是支持

网友C:
我晕,你拿恒流电源当恒压电源用啊,况且还是中山货。据说好多中山货磁材都是按吨买的,不知道对不对,这种不能叫做电源吧,就是个劣质产品而已。:funk:,坐等做LED的过来骂我。;P

网友D:
拆开这种电源看看,保准你以后做东西不在敢用他供电。特别是传感器,劝你换种供电方案。

楼主:
这个电源是我现在一个项目里提供的,因为是分别放在灯具两头,还是铝框的,所以地线上的干扰很大,见附件图。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呢?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12V电源,串LC滤波电路,再78L05稳压,就可以了,记得78L05前后要加滤波电容。
只要正规的7805,输出 ...

哪怕这个12V电源的自身纹波可能有好几百mV也可以做到么?我现在地线和5V输出端的杂波都有400到50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怕这个12V电源的自身纹波可能有好几百mV也可以做到么?我现在地线和5V输出端的杂波都有400到500mV。 ...

当然可以了,不过,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示波器测试是否有问题,很多是误测试的原因。
你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还和走线有关。

网友E:
探头并联10uF/50V的电解电容和0.1uF的陶瓷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探头并联10uF/50V的电解电容和0.1uF的陶瓷电容试试,

探头并联电容是什么意思啊?那不是会影响测量结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不过,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示波器测试是否有问题,很多是误测试的原因。
你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 ...

发现原因了,但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您帮忙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问题是这样,我的传感器在灯具一头,电源在另一头,12V电源线长1.2m,从另一头过来,我这边控制PWM信号再用1.2m传回去。结果发现只要LED工作,就会对这个1.2m的线产生干扰,电源空载下变化很大,从6V到15V震荡,关掉LED,马上恢复正常。
模具已经开了,之前电源工程师和我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请教下有没有好点的方法解决这个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不过,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示波器测试是否有问题,很多是误测试的原因。
你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 ...

而且灯是铝合金的。。

网友A:
电源线是1.2m,PWM信号是1.2m,对什么1.2m有干扰?
PWM是控制LED的吗?LED是接在12V电源上的,这不是干扰,是12V的电源太差,在脉冲电流下,电压会波动。
和这个1.2m没有任何关系呀,难道把1.2m改为10cm就好了?
这是电源太差,和干扰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如果是PWM影响了12V,那是干扰。
如果是PWM调制LED亮度,电源负载变化,导致12V波动,这不是干扰,是电源的问题。
PWM怎么可以干扰12V电源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WM影响了12V,那是干扰。
如果是PWM调制LED亮度,电源负载变化,导致12V波动,这不是干扰,是电源的 ...

可能我没说清楚吧,是这样,我拿了一个12V的外接适配器,然后把它线从LED灯一头进到另一个头出,开LED灯后就出现了12V波形乱了的情况。这个情况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吧,是这样,我拿了一个12V的外接适配器,然后把它线从LED灯一头进到另一个头出,开LED灯 ...

你的意思是,给传感器供电的电源,是完全独立的,和LED电源无关,只是12V输出线和PWM控制线并联布线,大约1.2m,当PWM控制LED亮时,就导致你的12V传感器电源出现了纹波?
这似乎不可能呀,12V输出的单独电源,抗干扰会这么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给传感器供电的电源,是完全独立的,和LED电源无关,只是12V输出线和PWM控制线并联布线,大 ...

我不懂啊,买的市面上的12V的适配器,平常用很好,但是放到LED灯条边上就很差,我是空载测的,加载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懂啊,买的市面上的12V的适配器,平常用很好,但是放到LED灯条边上就很差,我是空载测的,加载应该会 ...

怎么会有这么差的电源呢,你说的空载电压从6-15V变化,是万用表测试的电压,还是示波器测试的峰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有这么差的电源呢,你说的空载电压从6-15V变化,是万用表测试的电压,还是示波器测试的峰值电压? ...

示波器看的波形。很混乱。电压表没试过,应该会稳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看的波形。很混乱。电压表没试过,应该会稳定吧。

我就担心是你的测试问题,估计是示波器被干扰了。
如果干扰的频率是电源的开关频率,7805前LC滤波就可以了,不会影响7805的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担心是你的测试问题,估计是示波器被干扰了。
如果干扰的频率是电源的开关频率,7805前LC滤波就可以 ...

示波器被干扰?怎么知道是不是被干扰了?我单独测就没事啊。那应该怎么测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被干扰?怎么知道是不是被干扰了?我单独测就没事啊。那应该怎么测好? ...

这里说不清楚的。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还不全。
你单独测试,LED在工作吗?给LED供电的电源在工作吗?
你的PWM控制LED,也就是你的传感器电源的地线和LED电源的地线连接在一起了。
如果干扰源没有工作,如果干扰源没有和你的示波器共系统,哪来的干扰呀。
很显然,是你的LED电源,当LED工作时,干扰很大。
即使这个干扰很大,也不会干扰另外的12V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