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变换电路,输出波形实在惨不忍睹

楼主(2015-05-15):
最近使用MC34063,根据芯片手册和参考的资料自行设计了一个DCDC变换电路,用于将24VDC转换成5VDC,电路板打样回来后焊接调试发现效果非常之惨不忍睹:测量的输出电压只有4.9V左右,并且在轻微负载(1mA)左右时,凑近了就能听到轻微的蜂鸣声,如果将负载加大到160mA(负载为60Ω),电感的蜂鸣声变得很大,隔了大概半米都能听见。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在负载电流为160mA时,用示波器测量A点波形,如下所示:

负载电流较轻时,A点波形则如下图所示:

感觉就像是MC34063时而关闭时而工作,导致实际工作效果极不理想,麻烦用过MC34063构建电路的各位有空看看。。。

网友A:
34063的老毛病, 这个电感可能没有浸漆或其他原因,滴点三防漆进去烤干了再试试。
  另外,在160mA负载时仍有明显打嗝现象,降低输出电容试试,比如改为100uf甚至更小,能接受稍微变大的输出纹波就行,不能接受纹波还可以加一级LC滤波; 也可以改小471电容,增加34063的开关频率,也许打嗝会有点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的老毛病, 这个电感可能没有浸漆或其他原因,滴点三防漆进去烤干了再试试。
  另外,在160mA负载时仍 ...

谢谢提醒。这几天也是各种查资料。定时电容应该减小点,就是正如所说的提高工作频率,现在回头来看波形,应该是工作在不连续模式,我回头试一试减小输出电容容值试试。

网友B:
其实这个波形很正常,除非选择好一些的芯片。
要想小电流下,还是正常的开关频率,除非是最小占空比足够小的芯片,或者外加一定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波形很正常,除非选择好一些的芯片。
要想小电流下,还是正常的开关频率,除非是最小占空比足够小 ...

是的,我也发现了。这其实就是不连续模式下的波形,果断决定换芯片,这芯片便宜是便宜,不过要做好,很要花很大的功夫,不值得。

网友C:
DC-DC 没楼主说的那么严重,什么便宜的芯片就不行
个人意见 与元件布局和LAYOUT 有很大关系
输入的电容是否就近原则,开关回路的面积是否最小,二极管的地回路是否最近

网友D:
34063本来就是变频变占空比的,有这样的波形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63本来就是变频变占空比的,有这样的波形不奇怪。

嗯,现在研究了一段时间也发现了,应该是电感方面的问题。

网友E(2015-08-29):
我用的LM2596降压电源也有这样的波形。

测试在芯片输出脚测量的,但经过电感、电容后断续工作的波形就没有了。
可能真的是这样DCDC芯片的原理吧

网友F:
在C13上并联无极性小电容,电解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有等效电感,电压可以突变,并联无极性高频小电容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C13上并联无极性小电容,电解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有等效电感,电压可以突变,并联无极性高频小电容好些 ...

嗯,是的,这也是我当时没注意的一个地方。经过后面查找资料和重新设计,发现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PCB 布局上。地线环流太大且不连续.;)

网友F:
发现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PCB 布局上。地线环流太大且不连续.

电源pcb的铺铜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