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DCDC,正负5如何转正负12

楼主(2015-05-15):
RT,不使用DCDC,正负5如何转正负12,要求纹波小

网友A:
可以用IC芯片

楼主:
有推荐么 ? 现在就是找不到合适芯片

网友B:
电荷泵可以做到+-10V,但电荷泵仍然是 DCDC,做+-12V就有点困难,克服这个困难的成本就高了。而且一样会有纹波存在。
你实际是需要低纹波的+-12V吧??? 找高频的电感式DCDC或变压器式的DCDC,做好线路布局、EMI吸收和输出滤波环节,也是可以满足高分辨率模拟电路要求的。

网友B:
要么不计成本,玩个新花样:
  5V驱动半导体制冷片,用合适的导热结构,传递热、冷给串联的半导体制冷片,利用制冷片热电偶的反功能,发电得到稳定的+-12V试试?
     Big问题是:你的这个+-5V干净吗?干净吗??

网友C:
这个不好做,你要的波纹很小,还要很高的转化率

网友D(2015-10-31):
有5V转-12V的芯片吧

网友:
升压电路就得选择DCDC。

网友E:
这个有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