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推荐一个USB捉包软件

楼主(2015-05-15):
希望各位朋友推荐一个usb捉包软件,能够捉取枚举成功前的数据包

楼主:
bushound界面的Devices下面是怎么勾选的,只勾选最末端分支还是整个都要勾选,我发现不同的勾选收的的包数不一样,谢谢

网友A:
我是勾选最末端的  也有USB Monitor2.26这个软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勾选最末端的  也有USB Monitor2.26这个软件可以试试

我勾选最末端的没有收到收据包,USB Monitor2.26没找到64位的,求好心给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勾选最末端的没有收到收据包,USB Monitor2.26没找到64位的,求好心给链接,谢谢 ...

http://www.usbmonitor.com/usb-monitor-screenshots.html

这个链接 你可以看看 我一般是使用bushound  勾选完最末端的设备  在capture界面 点击右下角的run  直接插入设备就会抓取到数据的

网友B:
USBlyzer,图形界面友好,用起来也很方便,对协议解析更详细。但跟bushound一样,有时候抓不到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