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相位与频率修正PWM模式发出pwm信号

楼主(2015-05-15):
实际上我是通过arduino发pwm信号的。

想通过一个变阻器调节pwm信号的频率。

选择了相位频率修正PWM模式,代码线路图如下,怎么得不到PWM信号呢?
// PWM signal generation using arduino
// 相位与频率修正pwm模式
int analog_pin = 0;   // analog pin, receive resister input

float val=0;  // current analog input

void setup()
{
  pinMode(9,OUTPUT);  // 11 number pin OC2A
  TCCR1A = _BV(COM1A1) | _BV(COM1A0) | _BV(WGM10);
  TCCR1B = _BV(WGM13) | _BV(CS10);
  ICR1 = 0x00fe;
  OCR1A = 0x01ff;
  TCNT1 = 0x00FF;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val = analogRead(analog_pin);
  val = val/1000;
  Serial.print(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val*0xffff);
  Serial.print('\n');
}

网友A:
你需要在主循环调节 OCR1A, OCR1B 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主循环调节 OCR1A, OCR1B 的值

谢谢你的回答,通过查你给我的avr单片机手册,感觉我现在用的是相位频率修正模式,但我还使用OCR1A,这样9号引脚就被占用了,我觉得是这个问题,现在单片机不在手里,上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主循环调节 OCR1A, OCR1B 的值

我选的是这一模式

此时计数上限为OCR1A设定,这时就不能承担比较功能,生成pwm信号了,我觉得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