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CO问题

楼主(2015-05-15):
请问STM32F103xx的MCO使用哪个引脚,怎么在手册上找不到相关说明呢?请问各位是在手册上哪个地方找到的

网友A:
数据手册的引脚说明,也就是二楼那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的引脚说明,也就是二楼那张图

多谢

网友B: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