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5K6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5-05-15):
最近使用了一批STM8S005K6的芯片,出现20多片的坏片,现象是烧录程序后,部分IO口工作不正常,分析后发现此故障IO端口不论输出置1或者置0,都没有反应,请问下各位熟悉ST芯片的朋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芯片损坏?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ST的技术支持,能提供一点思路呢?

网友A:
买了翻新货?

网友B:
有可能买到翻新的芯片,某些引脚已经损坏;

网友C:
yes,我也碰过,是在淘宝买的,后找正规代理商OK。那些不良商家啊

楼主:
我们是找正规的代理拿的货,翻新的可能性不大,一次拿了几K,之前也用了一些了,没出现问题,就这次出现了3%的损坏率,程序我也仔细查过了,没发现明显的隐痪,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
1、静电?这季节可能性不大吧
2、SMT工艺导致部分IC脚损坏?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之前做好多都没出现这问题。
3、锡炉温度过高?查过了,炉温不高,正常温度
还有其它啥可能?想不明白

楼主:
像这样的问题,找ST代理分析,他们会不会帮分析?我和公司说让代理来分析,经理说ST在行业里面用量这么大,不会理会这样的坏片问题,汗。。。。

网友D(2015-07-05):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的问题,找ST代理分析,他们会不会帮分析?我和公司说让代理来分析,经理说ST在行业里面用量这么大, ...

应该会理吧。我就是ST代理的,最近有两个客户也出现这个问题,还在分析,比例跟你说的也差不多

网友E:
翻新货的概率特别大,IO已经是损坏了的。或者IO被静电损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