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电路升压缓慢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5):
VCC=3.3V   锂电池供电,LDO稳压出来的。
PWM:f=31kHz,p=26%
L=1mh(2.6Ω工字电感) ,C=33uf (63V电解电容)

此处三极管用低导通电压NMOS管替代了,负载电阻接的500欧姆,电池电压4V。

现象:第一次上电Vout是缓慢增长的(距上次上电十几小时),由14V慢慢增到24V然后稳定,历时有3-4min。再关机,再上电(即使间隔1-2小时),电压输出一下到24V。

求大家指点一二啊:)

网友A:
换一个电感或者电容呀,怀疑是电容漏电或者电感局部短路,温度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感或者电容呀,怀疑是电容漏电或者电感局部短路,温度高一点就好了。 ...

这个电路板子我焊了5块,都是如此现象,不该是单个料的问题。要么就是这整批都有问题?
现象里提了:上过一次电后,下次即使隔2-3小时再上电,依然正常迅速升压,所以和温度关系不大吧。

网友C:
电感量1mH?这电感量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大,先将电感量减少几十倍再测

网友A:
31KHz,1mH电感,应该差不多。太小瞬间电流太大。
只能示波器测试各点波形检查问题了。

网友D:
打开的时候峰值电流只有2mA左右,关断3V叠加反向电压实现升压,电感存得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大,先将电感量减少几十倍再测

负载电流几十mA就行,版主针对我说的现象您有啥看法?

网友E:
也许是电解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电解电容有问题?

我用的是日本红宝石铝电解电容,精度20%,耐压63V,试了好多个都是这样呀

网友E:
换另一个品牌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F:
3.3V升24V,占空比需要0.87, 最小电感量130uH, 楼主用到1mH, 电感纹波系数0.125,显然电感量偏大二三倍,改用300-500uH最佳。

50mA负载电流,选4148是个失误,峰值整流电流达370mA, 心有余而力不足,改1N5819可解决问题。

跟电容无关

另外,理论输入平均电流近400mA,2欧多的电感显然损耗过大,导至输入电流要五六百mA,电感体积选大点的

网友F:
有时选大点的电容也属无奈,按道理,50mA的电流,30uS放电时间,接受100mV的纹波的话,2uF绰绰有余,但这个量级的电解,ESR大的吓人,只好用几十uF啦,好在一般情况对启动时间要求都不高,当然了,舍得用CBB或高压吃片另外回事。

网友F:
400mA峰值充电电流,占空比按0.13,50mA放电电流,电容纹波电流近100mArms,接合400mAp-p在ESR上的纹波压降,也只能选几十uF的才行的通了。

网友F:
电感量若小于130uH,将进入断续模式,电感峰值电流太大(近1A),输入输出电容压力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V升24V,占空比需要0.87, 最小电感量130uH, 楼主用到1mH, 电感纹波系数0.125,显然电感量偏大二三倍,改 ...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里用到1mH的电感(大于最小电感量),那么电路工作在连续模式,电感平均电流I=50mA/(1-0.26)=67mA。
想请问下蒋工:4148的峰值电流(370mA)是怎么计算得到的?理论输入平均电流400mA是怎么计算的?

看了相关公式,还是有点糊涂,还望指点一下,另外依您所说,我描述的奇怪问题的起因是因为IN4148的原因?

网友F:
电感平均电流=负载电流/(1-D),要升到24V,D需要0.87

你只有0.26, 电压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感平均电流=负载电流/(1-D)

那不是67mA么?:loveliness:

网友F:
连续模式,占空比0。26只能升到4.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续模式,占空比0。26只能升到4.5V

不好意思,有个地方我搞错了,就是占空比实测是36%,升压达到26V,和理论计算完全不符.很不解。

网友F:
原因可能有二:1,升到26V,电流很小吧,不可能是48mA,小电流进断续模工,升1000V都有可能;2,电感饱合感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