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阶]
大四轴,想做自主悬停,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5-05-15):
自己用TM4C写的飞控,用6050和超声波完成了平衡和定高,就是在位移上不能做到闭环控制。求大神指点光流传感器和惯性导航算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怎么连个交流的人都没有。

楼主:
GPS和惯导的组合导航,有人能指点下嘛,分享下。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帮不了你;
等我忙完了,可以讨论;
也准备做4轴,呵呵;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顶

网友B:
不能把作品呈现上来么?

网友C(2015-06-22):
目前市内定位也就光流了,,
APM用的90多的光流,鼠标传感器,我读出来数据不稳定,受光线影响超级大
pix用的是摄像头版本的光流,上面带了STM32F407,输出的效果可能会好些,不过输出数据格式让我很纠结是MAVLINK,

网友D: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 ...

到处发广告?直接去和大疆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到处发广告?直接去和大疆谈啊……

新手很多不懂的,请多指教:handshake

网友F:
欢迎加我QQ交流四轴飞行器  398426553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