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打算做一款功能强大的航模,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5-15):
本人打算做一款航模玩玩,成本可以不计,但是功能一点要强大,求各位给点意见

相关下载

楼主:
首先让各位给我看看,现在用什么来做无线控制,LZ只接触过短距离的,没接触过远距离的。LZ的想法是做成四轴飞行器差不多,最基本的功能要能在空中悬停,旋转,检测空中的各种物体,包括温湿度,在感应到一定范围内有物体快速接近时还能做出反应,最重要的还是无线控制的距离,稳定,别被人劫了

网友A:
1、比如增加航拍功能,实时视频传输到手机;
2、人体跟踪功能;
3、长时间续航,比如1小时以上;
4、可以带物体,比如5KG;
5、带光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比如增加航拍功能,实时视频传输到手机;
2、人体跟踪功能;
3、长时间续航,比如1小时以上;

实时视频传输这个我做过,用的是WIFI的。现在的问题是要传输距离比较远的,人体跟踪是依据什么原理的?还有长时间续航的最好用哪种设备供电,不能太重,对飞行器负担太重。:lol  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时视频传输这个我做过,用的是WIFI的。现在的问题是要传输距离比较远的,人体跟踪是依据什么原理的?还 ...

:loveliness:
跟踪,比如确定目标后,航拍一直跟踪这个人啊;
可以通过红外成像;

至于载重啥的,都实现了,才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B:
别搞了,你这种项目缺乏商业目标,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踪,比如确定目标后,航拍一直跟踪这个人啊;
可以通过红外成像;

哦哦   谢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搞了,你这种项目缺乏商业目标,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L  这个不好说   万一被那个老板看上了呢:lol

网友C:
人体跟踪用的都是视频动态识别,红外线在室外容易受干扰。你说的这些功能某宝上都有卖,只不过多数续航都成问题,十几分钟大概,距离也就2公里不错了。能实时视频传送的可能贵一些,大几千元吧,带视频眼镜,实时视频传输,看着很过瘾,老外的产品。控制器用的arm9双核,MPU也是双核,系统是linux,一般人还是别做了,难度很高,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很多算法的。带GPS自动返航功能

网友C:
3维地磁场传感器,3d加速度传感器,GPS传感器,图像实时采集传感器,图像无线传输,飞控系统,WIFI,无线发射和接收技术。看着都头大,没几个爱好者协作的话工作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体跟踪用的都是视频动态识别,红外线在室外容易受干扰。你说的这些功能某宝上都有卖,只不过多数续航都成 ...

表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维地磁场传感器,3d加速度传感器,GPS传感器,图像实时采集传感器,图像无线传输,飞控系统,WIFI,无线发 ...

我先试着找几个有兴趣的一起做做看吧

网友C:
如果简单的飞行,应该难度不是太大。你不是想要实时图像传输嘛,如果不用操作系统估计不行

网友D:
你可以买一台全球鹰回来研究一下,如果不计成本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买一台全球鹰回来研究一下,如果不计成本的话

谢了   我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简单的飞行,应该难度不是太大。你不是想要实时图像传输嘛,如果不用操作系统估计不行 ...

简单飞行玩的没意思,我先把人找齐了

网友E:
用什么发动机?

楼主:
哥们    开玩笑了吧,还发动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们    开玩笑了吧,还发动机

摩托的能载人了,或者航模的。再用车床改一下,尽量换成航空材料

网友E:
不是说不计成本?整机也不用几万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不计成本?整机也不用几万元

我这个只是当玩具玩玩的,要的是花样多,其实我自己不想上天的,飞机能上天就行了,不过我这个如果能成功的话,我会尝试下你的建议的,我那个目前正在弄WIFI,界面什么的做好以后就要开始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