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请问有做过人体电桥的吗?

楼主(2015-05-15):
新进一家做室内真人游戏(比如密室逃生之类的)的公司,有一个关是这样的:有两个金属球,如果一个人两只手各触摸一个球或者多个人手拉手使其连通,则打开机关。请问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外部电路要怎么设计呢?请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我做过,很简单。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和电容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很简单。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和电容即可实现。

你好,能简单画下电路图吗?能解释下原理就更好了。谢谢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两个金属球,未连通时,对电容充电后,放电速度会很慢。当人体连通时,相当于两个IO间有电阻。可以快速放电。通过判断放电时间,可以区分两个金属球有没有联通。多个人。只要是手拉手。也相当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两个金属球,未连通时,对电容充电后,放电速度会很慢。当人体连通时,相当于两个IO间有电阻。可 ...

你好,感谢您的解答。我还有些疑问:1.您所说的这种方案外部电路如何设计呢?2.电容放电时间如何测得呢?用ADC采集电压信号吗?如果是的话,外部电路如何设计呢?不好意思我基础比较差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您能详细点解答,能画出示意图就更好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很简单。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和电容即可实现。

电容都不要了

楼主:
能详细说下吗?谢谢。

楼主:
额。没人关注鸟~~~

网友C:
用MOS管,高阻偏置,然后靠人体电阻改变其导通状态,同时注意旁路电磁感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