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片机连接以太网的解决方式

楼主(2015-05-15):
最近一直在看单片机联网相关的方案,简单了解了一下大部分人都是用的网络芯片去做的,比如DM9000、CH395、W5100之类的。这种方式需要做一定量的单片机网络开发,虽然像CH395、W5100这类的芯片已经不需要考虑TCP/IP网络协议栈了,但单片机开发还是需要做的。今天在逛论坛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片机联网方式,也是通过类似芯片实现的,但是不同的,这是纯硬件的解决方案,不需要单片机开发,直接画图打板就能用。

后来查了一下,网上已有这种模块买,只不过是多颗芯片组合使用的,成本也较高。这颗芯片型号为CH9121,可以把串口的数据直接发送到以太网,实现以太网连接,无需编程,纯硬件解决方案。

优点在于:无需开发即可让单片机联以太网,实现以太网数据传输,纯硬件电路,实现很简单。

逆势在于:CH9121是将串口数据透传到网口,所以无法对数据格式进行重新打包,但不是特殊应用都应该还好。

送上芯片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A:
看到过这种芯片

网友B(2016-06-01):
如果就是把单片机接入网络,又不想花时间和精力开发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纯硬件联网方案。

网友C:
南京沁恒的芯片,看手册像是挺好用的,不知实际应用中稳定性可靠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京沁恒的芯片,看手册像是挺好用的,不知实际应用中稳定性可靠性如何? ...

初步测试,稳定性还好,72小时测试没丢数据

网友D(2016-07-01):
在用CH395,感觉编程也不麻烦,TCP/IP都已经封装了,只需要MCU做UART通信和CH395交换数据.上周配置了一个AM3358作为DHCP服务器,连2块CH395测试,感觉稳定性还不错.
后续多做几块CH395板测试再看看.

网友E:
这个只适合少量数据传输吧。数据量多了,串口行吗?

网友F:
http://www.zlmcu.com/products_ZLAN1003.htm#td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方案吗。

ZLAN1003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单芯片串口转TCP/IP芯片,内部集成了10/100M快速以太网MAC和PHY接口、UART串口以及串口转TCP/IP所需的软件功能。不同于普通的方案,ZLAN1003具有:易于使用、稳定可靠、系统成本低等3大优点。ZLAN1003可用于最大限度地方便实现TCP/IP、Internet互联产品的设计。
    ZLAN1003的方便性体现在,它是一个拿来就用的真正的单芯片串口转TCP/IP芯片,无需任何驱动即可实现UART转TCP/IP数据传输。芯片上电之后用户无需通过参数配置,因为所有的参数配置可以用ZLVircom软件通过网口配置,用户通过ZLVircom可以一键式配置ZLAN1003的内部所有参数。作为TCP 客户端时,ZLAN1003会自动去建立TCP连接;作为TCP服务器时,自动接受连接,无需任何用户MCU的干预。用户MCU只需要做的就是等待ZLAN1003初始化完毕后进行串口(UART)数据的收发即可。
    ZLAN1003的稳定性体现在,ZLAN1003的内部的TCP/IP协议栈是经过多年商业应用实践证明的。内部包括:TCP、UDP、IPv4、ICMP、ARP、HTTP等。

楼主(2016-08-16):
引用 网友F:
http://www.zlmcu.com/products_ZLAN1003.htm#td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方案吗。

这个也是单片机联网的,功能类似

网友G(2016-10-15):
有谁知道单片机里面打字是BDQ1616是哪一家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谁知道单片机里面打字是BDQ1616是哪一家的单片机。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H:
好东西,留着备用

网友I(2017-01-18):
无价格优势,强在傻瓜化.

网友J(2017-03-20):
单片机已经实现连接局域网了,怎么用手机通过外网访问

网友K(2017-11-13):
封装协议挺不错的。十多年前用8900什么的,还要自己移植协议栈

网友L:
移植协议栈没关系,这些芯片的优势是封装了phy芯片,物料少,好生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移植协议栈没关系,这些芯片的优势是封装了phy芯片,物料少,好生产。

这种芯片优势在于傻瓜式操作,不用管网络开发了,直接串口通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