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请教应该怎么着手学习pic18f25k80

楼主(2015-05-15):
大学生一枚,国创导师要求我们用pic18f25k80,我在某宝上查了下只有芯片有卖,木有最小系统卖。我学习51,stm32都是在最小系统的基础上学习的。  这没有现成的最小系统,我应该怎么做呢? 是只有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吗? 请教各位都是怎么在这种没现成的最小系统的情况下开始学习使用一款芯片滴。

网友A:
你要有个pickit3就行,最小系统就是将芯片装到pcb:P
   下面这最小系统-多种常用芯片可选(默认用PIC18F45K22) ,板上带有晶振(可更换可切断)、复位按键、LED电源指示灯,标准DIP40尺寸封装可直接插入用户板替代芯片使用,也可以用杜邦线引出到其它功能模块进行实验,具有ICSP编程接口和232-TTL通信接口,并已写入BootLoader自编程固件,可选择USB-TTL配套与电脑相连,配合Microchip串口下载软件,不需其它任何设备即可进行hex程序读写操作,是PIC单片机初学者低成本学习单片机开发编程技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个pickit3就行,最小系统就是将芯片装到pcb
   下面这最小系统-多种常用芯片可选(默认用PIC18F45K22 ...

这个哪有卖的呀 淘宝没搜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哪有卖的呀 淘宝没搜到。。

这个是我做的没上淘宝呢!

网友B:
实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可以用Proteus。里面有18F25K20/22,应该和25K80差不多吧

网友C:
可以用Proteus仿真!至于方法吗,就是平时你学51时的方法!

网友D(2016-11-10):
你好 PIC18F25K80 支持自编译bootloader,通过CAN更新hex程序吗?

网友C:
同学!你还是按着学习51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最先解决的是编译环境,编译器和烧写工具,然后再开始熟悉编译环境,多看芯片数据手册,和熟悉使用MCC,去麦田论坛看看视频,最后你只要C语言学的好,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