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cadence安装问题

楼主(2015-05-15):
求教大神:
           XP电脑上安装cadence16.5成功 ,后面更改了主机名,就没用了 重新安装没有用,按照网上方法用windows优化大师把注册表删了 还是显示已经安装过这个软件。
          安装cadence16.6,就出现  “无法访问你要使用的功能所在的网络位置” 。。。求大神指导
之前在公司的两台电脑上都安装成功过16.5  自己私人电脑W7 也安装成功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注册表 搜cadence 相关的都删除

网友B:
前几天在win7上安装了一个Cadence_SPB_16.3,百度一个**安装教程,结果安装后显示license没找到(祥见图片),明明是按照教程来的啊(安装的时候没太走心),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必须要卸载重新安装吗,楼主知道肿么回事么。貌似听说卸载也有点麻烦。

网友A:
楼上不用卸载

重新**
或者 环境变量里面设置下license 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用卸载

重新**

修改环境变量后还是不行,如图。。难道是一开始就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用卸载

重新**

刚又搜了个**文件,不知道和安装的时候参考的是不是一样。好像安装的时候没进行最后一步,第9部,如图。刚又试了下没找到“安装与**方法”文件下的那些文件啊。。

网友C:
**的时候,每一步操作都要记得用管理员权限

网友D:
这个xp中,没有安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