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221

楼主(2015-05-15):
请给位朋友看一下下面电路图,电阻620K什么作用?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A:
需要把P?插座前面的电路贴出来才好分析两个620K电阻是否有用。

楼主:
接插件接为称重传感器(桥式电路)两个差分信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插件接为称重传感器(桥式电路)两个差分信号端。

620k电阻加上没啥坏处。方便未插称重传感器插头时保持输入下拉。方便调试。

网友B:
有关AD8221的问题,建议参考这里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8221*&facet=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