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VC RTC读秒时间 计数到9s之后就跳到了16s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5-15):
目前我使用STM32F401VC做了一个板子 在调试RTC时 我调用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ure);函数,每1s钟在显示屏上显示时间。显示的时间发现 05、06、07、08、09、16、17、。。,并且每次秒钟计数到90时,分才+1,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遇到的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啊。小女子不慎感谢。

网友A:
那计数到90,实际经历时间是多少?估计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B:
这个不好猜,楼主好好查下代码吧;

网友C:
就是代码问题,没有将BCD码正常转换

网友D:
因为 RTC 里的寄存器数字是 BCD 码保存的. 这一点和 F1 系列的  RTC 不同. 要留意一下.

楼主:
void CalendarConfig(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 ÅäÖà RTC ʱÖÓÔ´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ʹÄܱ¸·Ý¼Ä´æÆ÷²Ù×÷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9527)                                // ¼ì²â RTC ÊÇ·ñÍê³É³õʼ»¯
//        {
                // delay 2*RTCCLK

                UpdataCalendar();

                RTC_WriteProtectionCmd(DISABLE);
                RTC_EnterInitMode();

                RTC_StructInit(&RTC_InitStruct);

                RTC_InitStruct.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 ÅäÖÃʱ¼ä¸ñʽΪ24Ð¡Ê±ÖÆ
                RTC_InitStruct.RTC_AsynchPrediv = (uint32_t)0x7F;                                // ΪÈÕÀúÉú³É1HZµÄʱÖÓ
                RTC_InitStruct.RTC_SynchPrediv = (uint32_t)0xFF;
                RTC_Init(&RTC_InitStruct);

                RTC_TimeStruct.RTC_Hours = SetupTime.RTC_Hours;
                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 = SetupTime.RTC_Minutes;
                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 SetupTime.RTC_Seconds;
                RTC_TimeStruct.RTC_H12 = RTC_H12_PM;
                RTC_SetTime(RTC_Format_BCD, &RTC_TimeStruct);                                // ³õʼ»¯ RTC_TR ¼Ä´æÆ÷

                RTC_DateStruct.RTC_WeekDay = SetupDate.RTC_WeekDay;
                RTC_DateStruct.RTC_Month = SetupDate.RTC_Month;
                RTC_DateStruct.RTC_Date = SetupDate.RTC_Date;
                RTC_DateStruct.RTC_Year = SetupDate.RTC_Year;

                RTC_SetDate(RTC_Format_BCD, &RTC_DateStruct);                                // ³õʼ»¯ RTC_DR ¼Ä´æÆ÷

                RTC_ExitInitMod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0X9527);
                RTC_WriteProtectionCmd(ENABL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0x9527);  // ³õʼ»¯Íê³ÉºóÉèÖñê־λ
//        }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
这是我的初始化代码,然后就是每隔50ms 读一次RTC_GetTime(RTC_Format_BCD,&CurrentTime);,在主程序中每隔1s钟更新显示一次时间。帮忙看看代码部分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计数到90,实际经历时间是多少?估计是代码有问题

刚刚仔细观察了一下,虽然是计数到90,但是因为中间有很多跳跃,所以实际计数次数为60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将数据格式由原来的RTC_Format_BCD格式更换成RTC_Format_BIN格式就OK了。
但是我还不太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E:
RTC的计时按照BCD格式进行,使用时需要转换为BIN格式即可和我们的日常使用符合了。

网友F:
0x10  BCD码 是10,而二进制码则为16,因此显示为16,而不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