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29 如何入门?

楼主(2015-05-15):
现在弄了块 stm32f429 来学习,望有人能指点入门。

没有 51 的相关经验,要怎么入门比较好?
最近看了不少书的介绍,总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入门。
市面上比较多是 M3 的书,跟 M4 有很大的差异吗?
又不少书是 stm32f407 为教材,stm32f429 适用吗?

现在买了本书看看,感觉像是在看 datasheet …。
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库 + 手册 + 例程

楼主:
有点笼统呀,先谢谢楼上的回帖了。

比起直接操作寄存器,先用库会容易上手的多,这大概了解,
手册这部分还在慢慢看,
例程的话,在 linux 或是 mac 操作的话,有没建议的 toolchain?
gcc-arm-none-eabi 目前是用这边的,把环境先搭建起来。

有把一些程序弄到板子里,应该是没问题的板子。
接下来就是怎么搞这程序了,不过问题也在这,
不知道有没有针对每部分的操作,类似 Hello world 这样入门程序操作。

库 + 手册 + 例程

网友A:
开发还是用windows比较合适,linux用惯了也行

网友B:
没有单片机基础,上来不学这个,有点难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片机基础,上来不学这个,有点难度吧

其实也差不多了。学过51单片机,再学stm32,也要跨越一个很大的习惯问题

网友B:
但有了51的寄存器编程基础,你学STM32时,只要知道STM32中有很多寄存器,我们要对这些进行编程,而STM32是把这些寄存器封装了,这样你就在学习时,会有轻松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