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安装完IAR后,选项里没有使用的CPU怎么添加

楼主(2015-05-15):
一直使用KEIL的,比较熟悉,看到不少人说IAR也不错,特地下载安装了,但是工程选项里没有CPU型号

网友A:
1,从Project菜单选Options
注意,先点一下工程名,比如例中的TIME4位置选中,不能选中其中的文件,否则Options是灰色的

2,在General Options 项中选Target中有Device.可以选芯片了

网友B(2017-07-13):
这谁都知道啊,楼上说了 找不到芯片信号

网友C:
IAR可以支持很多MCU的。
你这个是STM8的。
如果要ARM的,必须装IAR for ARM

网友D:
你安装的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