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带电阻补偿的振荡电路

楼主(2015-05-15):
本人新手,想做一个基于icl7135的电压表表头,时钟模块如图,但是不知道怎么分析,求大神好心教我分析它file:///C:/Users/jiajia/Desktop/1.png

网友A:
从相位分析看, 可以构成正反馈. 是能够实现振荡的. 基于 RC 电路的振荡器频率稳定性不会太高. 可以借助软件仿真来进一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相位分析看, 可以构成正反馈. 是能够实现振荡的.

大神,顺便问一下,怎么能判断这个好用呢?

网友A:
模拟电子告诉我们: 振荡电路起振条件有2.
1. 相位条件 - 正反馈.
2. 增益条件.

网友B:
加补偿电阻的振荡电路?看着设计不算复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