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93)

楼主(2015-05-15):
28.5 产品依赖
     为了用这个外设,系统的其余部分必须被配置正确。如下面所述:

28.5.1 I/O线
     用I2S的I/O线需要I/O管脚被配置。参考"PORT"的描述。
     I2S管脚也许被复用连到控制器线。用户必须首先编程I/O控制器分配期望的I2S管脚到它们的外设功能

。如果I2S I/O线没有被应用使用,它们可以被I/O控制器用在另一些功能。在I2S输入输出使用时它需要使

能。

28.5.2 电源管理
  I2S将在任何休眠模式继续运行,在那里选择的时钟源是运行着的。
28.5.3 时钟
  I2S接口的时钟(CLK_I2S_APB)是通过电源管理器产生的。这个时钟在复位时禁止,并且能在电源管理器

中使能。这时推荐在禁止时钟之前禁止I2S,以避免冻结I2S在一个没定义的状态。

  这里有两个通用时钟,GCLK_I2S_0和GCK_I2S_1连接到I2S外设,一个连接一个I2S时钟单元.
  通用时钟(GCLK_I2S_n n=0..1)能被设置到一个宽范围的频率和时钟源。GCLK_I2S_n必须在使用之前被使

能和配置。参考"GCLK_Generic Clock Controller"一节关于通用时钟供I2S用的描述。

  通用时钟只用在主机模式和控制器模式。在主机模式中,时钟从一个单一时钟单元,能被用到两个串行化器处理同步传输,或一个分开的时钟从不同时钟单元能被用在每一个串行化器处理传输对非相关的时钟。

28.5.4 DMA
  DMA请求线连接到DMA控制器(DMAC).用I2S DMA需要请求DMA控制器,首先得配置好。参考"DMAC-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的描述。

28.5.5 中断
    中断请求线连接到中断控制器。用I2S中断请求中断控制器,控制器首先被配置。
28.5.6 事件
  没有应用
28.5.7 调试模式

  当CPU在调试模式暂停时I2S继续着通常操作。如果I2S被配置如通过CPU通过中断及其它的请求,进行的

周期**,当调试时也许会导致错误操作或数据丢失。

28.5.8 寄存器访问保护

  所有带写访问的寄存器,都可随时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器写保护,除了以下寄存器:

  。DATAm
    。INTFLAG
    。SYNCBUSY

    写保护是通过写保护寄存器寄存器描述的属性指示的。写保护不能用在直接通过外部调试器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