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采样结果不超过1.5V

楼主(2015-05-15):
自己设计的TI28335的板子,使用dsp自带的AD,内部参考电压,ADCREFIN和ADCLO都接地了,其他的也都是照着说明书要求接的。模拟通道输入正玄波信号在0~3V之间,但是采集到的电压是个只有负半周的正弦波,到1.5V就饱和。程序在EVM板上测试过没问题,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就不行,烦死了。恳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和  EVM板好好对照一下原理图吧

网友B:
这个跟你的基准电压有关系的,检查下你的内部参考电压是多少V的吧。

网友C:
不要气馁,研究研究原理图

楼主:
继续调试发现一点眉目。
1.如果将ADIN管脚前的放大跟随和限幅电路去掉,直接接ADIN管脚,正弦波基本能被正确采样。
2.在模拟±15v不上电时,ADIN 各个管脚测得电压是0.8伏左右,模拟电源一上电,ADIN有些管脚就跌到-0.6伏左右,有的甚至-1V.但是很明显ADIN前面的电路都断开了,能够影响的只有电源和地了。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磁珠、直接连接都试过,没有改善。
想不通模拟电为何会影响到了ADIN空载电平

网友D:
建议你先在ADIN口加DC电压测试,如果测试结果正确那问题就在前面电路里面,如果不正确那问题就在28335这一块。

网友E:
严重怀疑是前端射随电路的问题,估计是运放饱和或者是输入正弦波频率过高,超过了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还有可能是你射随电路的运放没有供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怀疑是前端射随电路的问题,估计是运放饱和或者是输入正弦波频率过高,超过了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还有 ...

射随器和AD之间的连接已经断开了,ADin悬浮电平是负的。另外输入的正弦波是50hz

网友E:
可以把AD原理图部分的原理图上来看一下吗,ADin悬空时输出负电平这个很诡异,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F:
这个检查下你的基准源的。

网友G:
这个我这也怀疑你的基准源的只有1.5V的。

网友H:
那就是你板子的问题了,你的板子看看是不是基本电路和人家的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