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9850模块

楼主(2015-05-15):
ad9850模块能输出正弦波但输不出方波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模块上有跳线没接通吧,楼主好好看看模块的资料。
我曾在TB上买了个AD9850模块,结果输出的波形用示波器一看差得一踏糊涂,谐波太大,根本没法用。

网友B:
有关AD9850的问题,请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98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模块上有跳线没接通吧,楼主好好看看模块的资料。
我曾在TB上买了个AD9850模块,结果输出的波形用示 ...

请问是原因导致的?AD的东西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原因导致的?AD的东西不会这么差吧?

也许我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