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哪位大师帮忙解决问题 有好处的

楼主(2015-05-15):
各位大师  我想做个脉冲放大电路  本人学生  还请各位帮忙,我首先说下要求。我想做个脉冲放大电路,要求芯片的供电在3.8V左右,信号脉冲峰峰值在500MV左右 ,我想把它的脉冲信号放大到3V左右  供单片机 IO口检测,下面是我测的脉冲图形。

楼主:
第一张是脉冲没有的时候的数据 和参数

第二张是脉冲出现时候的数据和参数

第三张是没脉冲的时候的波形

  哪位大师可以帮我设计个放大器的图纸吗?  我现在手头上有OP07   LM393      要求只要输出可以达到3V左右就可以了
第四张是脉冲时候的波形

网友A:
用晶体管,运放皆可完成,找有关基础看一下。

网友B:
基础放大器,就行了,百度一下OP07或LM393 ,放大电路就有了。

楼主:
找了  貌似没用   放大倍数不够    不知道是电压太低还是   电路有问题     还希望哪位大师可以帮我画个草图   谢谢了

网友C:
示波器不过,啥型号的

网友D:
问个问题,还表示有好处的,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个问题,还表示有好处的,呵呵!

呵呵,可惜没说啥好处

网友F:
LZ的目的可以说明确一些。
如果是为了让单片机对脉冲进行计数,需要放大和整形,否则计数不准。这个用LM393即可。
如果单纯放大,用op07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个问题,还表示有好处的,呵呵!

只要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要什么好处你开口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目的可以说明确一些。
如果是为了让单片机对脉冲进行计数,需要放大和整形,否则计数不准。这个用LM393 ...

我是想通过这个脉冲电压   放大到单片机可以检测到的电压,应该是大于2.8V吧   。然后当单片机检测到了这个脉冲电压后去控制其它的设备开或关  。   这个放大器电压我想使用电压 最好是3.8V左右的电压   因为我用的电源是 手机电池,   先谢谢了

网友F:
这个是基本的应用,用lm393或者op07都可以。
你把原理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基本的应用,用lm393或者op07都可以。
你把原理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

这2个图我都试过了     最高只能到2V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个问题比如那个放大10倍的电路  它上面的放大器上的脚位用的是5  6   7。我查OP07上的资料放大器脚应该是2  3  6    。我是菜鸟哦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不要笑我   。还有就是  我用的放大器的VCC电压是用的手机电池供电   不知道是不是  电压太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2个图我都试过了     最高只能到2V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个问题比如那个放大10倍的电路  它上 ...

op07输出最高幅度 比Vcc (+5V) 要低好几伏, 而且op07最好双电源.
你的问题是输出限幅了.
你用单 +5V,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可能超出了.
你查一下op07的datasheet

+5V改成 正负9V双电源看一下

网友G:
运放和比较器都可以实现了。三极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07输出最高幅度 比Vcc (+5V) 要低好几伏, 而且op07最好双电源.
你的问题是输出限幅了.
你用单 +5V,输入 ...

我问下  那个放大十倍的图  上面的OP07的脚位  标的5  6   7脚   是按他标的接还是换成  2   3   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和比较器都可以实现了。三极管也可以。

这位师傅可以发个图纸给我吗?我要求芯片的供电电压3.8V左右   上面那脉冲峰峰值在0.5V左右   只要可以放大到3V就可以了   可以吗    先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问下  那个放大十倍的图  上面的OP07的脚位  标的5  6   7脚   是按他标的接还是换成  2   3   6脚 ...

当然是接2、3、6脚呀
这个脉冲频率不高,用OP07放大是可以的,把工作电压改为正负5V就可以了,最高能放大到正负3.5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是接2、3、6脚呀
这个脉冲频率不高,用OP07放大是可以的,把工作电压改为正负5V就可以了,最高能放大 ...

好的先谢谢了 !   这个问题又来了    双电源  真的很困难     可以用其他的芯片代替吗?最好是单电源3.8V左右的电源

网友G:
图纸前面不是有网友发过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通过这个脉冲电压   放大到单片机可以检测到的电压,应该是大于2.8V吧   。然后当单片机检测到了这 ...

根据你这里的描述,最好用LM393做成回差比较器,即带有整形的电压比较器。
这样可以避免 你所控制的 设备(比如继电器) 频繁动作(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这里的描述,最好用LM393做成回差比较器,即带有整形的电压比较器。
这样可以避免 你所控制的 设备 ...

大师帮我看下    为什么这些脉冲信号不能放大呢

为什么这些地方的信号放不大

为什么这些地方的信号放不大

为什么这些脉冲点放大不了

为什么这些脉冲点放大不了

为什么这些脉冲点放大不了

为什么这些脉冲点放大不了

为什么这些脉冲点放大不了

为什么这些脉冲点放大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师帮我看下    为什么这些脉冲信号不能放大呢

我不是什么大师,二姨这么多高手,我顶多比你早学了一点罢了。
你把 原理图 贴出来,示波器上面哪个是输入波形,哪个是输出波形标一下,示波器上面的每格时间 每格电压 标清楚,大家才好回答。
问题表述清楚可以节约大家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的目的是有脉冲的时候让设备启动,追求波形一致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乱糟糟的波形,放大后直接送到单片机,一定会导致设备乱跳。所以波形必须整形以后送单片机,那么完全一样的放大就没有必要了。

不过,针对 不能放大 的 问题,你可以再问一下论坛里面的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2个图我都试过了     最高只能到2V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个问题比如那个放大10倍的电路  它上 ...

输出为什么还接大电容这样会把有用脉冲滤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什么大师,二姨这么多高手,我顶多比你早学了一点罢了。
你把 原理图 贴出来,示波器上面哪个是输 ...

红色的是输入波形   黄色是输出波形    电压是每格500MV    2.0MS      我主要是要当这电路中  那个峰值脉冲最高的时候才触发   单片机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放大后   那种高脉冲信号      我需要的是那4个高脉冲信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为什么还接大电容这样会把有用脉冲滤掉的

不知道这位师傅有没有好有点的图纸  分享一下呢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位师傅有没有好有点的图纸  分享一下呢   谢谢了

其实单纯放大的话,用你14楼的,1000k变成10K,OP07变成mcp601即可。没有mcp601用lm358,lm324也可以。
先看看修改以后的结果,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位师傅有没有好有点的图纸  分享一下呢   谢谢了

你把大电容去掉再测波形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大电容去掉再测波形看一下。

电容去掉  波形差不多   影响不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先谢谢了 !   这个问题又来了    双电源  真的很困难     可以用其他的芯片代替吗?最好是单电源3.8 ...

首先,负压的产生真的很简单,负压电荷泵,三个电容就搞定了,比如SGM3204、SGM3206之类。
其次,这里还真没必要双电源供电,用单电源的运放,做VDD/2的直流偏置即可,单电源运放型号非常多,没成本压力的话TI、ADI、Microchip官网随便选,有成本压力的话SGM8541吧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脉冲怎么来的,放大后单片机 IO口检测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负压的产生真的很简单,负压电荷泵,三个电容就搞定了,比如SGM3204、SGM3206之类。
其次,这里还 ...

好的先谢谢   我去买几个回来在试试     我上面用那个放大十倍的图用OP07运放    为什么电路中的 脉冲信号得不到放大呢   放大的是整体电路波形     我所需要的那个高脉冲信号却得不到放大。不知道这位师傅可否  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脉冲怎么来的,放大后单片机 IO口检测什么。

我的脉冲电路就是一个小型的信号接收设备   那个高脉冲是发射机有信号发出  或者是  接收机接收信号的时候  的脉冲信号   我想把这个脉冲信号  进行放大(我要的是把那高脉冲信号放大),放大后输入单片机的IO口    然后在用单片机   控制蜂鸣器等一系列的   设备。单片机IO口只能检测高  低  电压 ,  所以我需要把那脉冲放大到3V左右供单片机   检测。这个电路没信号的时候也有180到300MV左右的电压,高脉冲信号输入  输出的时候峰峰值电压会到560MV左右的 ,  我就是要把这个峰值电压560MV的放大到3V左右  。这样每当有这种脉冲  单片机就可以检测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先谢谢   我去买几个回来在试试     我上面用那个放大十倍的图用OP07运放    为什么电路中的 脉冲信 ...

刚看了下,OP07带宽只有600KHz,SR 0.3V/uS,这个参数对付你的脉冲信号够呛。
样品不用买的,直接找原厂申请即可,网上卖的正品芯片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看了下,OP07带宽只有600KHz,SR 0.3V/uS,这个参数对付你的脉冲信号够呛。
样品不用买的,直接找原厂 ...

师傅  可以帮我看下什么型号的运放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么     我对这块真的是门外汉     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师傅  可以帮我看下什么型号的运放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么     我对这块真的是门外汉     谢谢了   ...

用单电源供电的SGM8051吧,接成反相输入放大,同相端给VDD/2的直流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单电源供电的SGM8051吧,接成反相输入放大,同相端给VDD/2的直流偏置电压 ...

好的先谢谢了   我去买几个管子回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脉冲电路就是一个小型的信号接收设备   那个高脉冲是发射机有信号发出  或者是  接收机接收信号的时 ...

“小型的信号接收设备”是无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的信号接收设备”是无线的吗?

插手机卡的 搜索手机信号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手机卡的 搜索手机信号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看来这个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不是简单放大脉冲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不是简单放大脉冲能解决。

如果按照理论上说是很行的    把脉冲整体的放大   当高脉冲信号来的时候  经过放大器  放大达到单片机检测的电压就可以了    因为高脉冲和平时的电压差一300多MV的样子   所以  理论上说是可行的   但是我用了几个放大器后  发现那高脉冲   不能够按正常的比例放大   甚至根本就没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