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工作了多年,才发现不懂变压器,向大家求教。

楼主(2015-05-16):
先贴个图示:

楼主:
以前没用过变压器,这几天有空学点知识,结果发现变压器也是个难学明白的器件。

用multisim辅助学习时发现:上图里的变压器,副边空载时,原边居然需要1.2kA的电流,
这不可思议啊,因为驱动总有阻性,这也浪费太大了~
我又想了下以前电源用变压器把220V市电降压,还好理解,因为原边电感大一些;
但是要是将市电升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应用),那这时原边电感小,那得浪费多大啦~
难不成为了降低原边的电流,增大原边电感? 那副边岂不是更大,那体积得老大个了!!???

网友A:
感觉你这个有点不对.
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负责给磁心充磁,磁心多为铁芯,铁芯有磁阻,也就是说磁心在抑制着电流的增加.同时磁心中有涡流,涡流大了磁心也会发热.
你拉出来的应该是理想电感模型,在理论上它的内阻和磁阻应该是零或很小,电流自然就是计算出来的那么大.

网友B:
1H的电感你以为很大么?

网友C:
很难想象楼主“刚才发现变压器是个学习难点”
之所以难,必须把握几个要点
1.铁心材料和结构带来复杂的非线性,使得通用软件分析一筹莫展
2.涉及变压器的2个参数电感,相当于元件寄生参数,也使得初学者感到困惑:既不能理解又不会忽略

前些日子有篇帖子讨论到了“一个实际变压器的简化模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有点不对.
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负责给磁心充磁,磁心多为铁芯,铁芯有磁阻,也就是说磁心在抑制着电流 ...

我刚看了一天书,也不懂。
不过,不管线圈里的那个core是啥,最终不还是个电感么?那按照电感计算,应该不错,我是这么觉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H的电感你以为很大么?

从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感。我很多年前做射频的LC滤波器时,用磁环(可能就是叫做铁氧体的东西,那时候不懂)绕电感才uH左右,空心电感才nH级别的,后来DCDC用的也就是几十几百uH,要是H级别的,那得多大个了?尤其是可能需要把50Hz升压,那岂不是更大个,而且应该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难想象楼主“刚才发现变压器是个学习难点”
之所以难,必须把握几个要点
1.铁心材料和结构带来复杂的非线 ...

我从没想过电感、耦合电感里的磁,昨天下载了个资料看了一下,顿时感到一点概念都没有。
平时就在dcdc里用过电感,可是里面用起来感觉感觉很容易,就看手册里的电感值、直流电阻和电流,电流就是磁决定的,电流超限了,电感值就减小很多,所以按照手册使用,一点磁都不懂的我也把电源设计完了。
可是当遇到耦合在一起的电感时,发现原来一无所知。

网友D:
学无境啊!我也在此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感。我很多年前做射频的LC滤波器时,用磁环(可能就是叫做铁氧体的东西,那时候不懂) ...

变压器的电感,空载时理论上应该是无限大

网友B:
嗯,理想变压器。。。。。。

网友E:
很少接触电源,我也迷糊……跟楼主学习~

网友F:
工频变压器绕组电感有几个亨利甚至十几亨利都是很常见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感。我很多年前做射频的LC滤波器时,用磁环(可能就是叫做铁氧体的东西,那时候不懂) ...

如果你手头有测量电感量的设备,可以量量普通220V变低压的工频变压器一次电感量,通常是10H以上,几十亨利的也常见。

顺便说一句:3楼所说,与你的问题无关,而且是错误的(刚好相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从没想过电感、耦合电感里的磁,昨天下载了个资料看了一下,顿时感到一点概念都没有。
平时就在dcdc里 ...

建议看《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网友H:
历磁电流。

谢谢大家!

其实算自感。

再次感谢大家!

从理想变压器的角度看至少教科书认为变压器次级开路那么初级就不是一个电感。

但又自相矛盾地说励磁电流是必然存在的。

但理想变压器的计算是不考虑励磁电流的。

这就像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可以很小。

但必须存在否则三极管无法放大。

再次感谢大家!

所以这里是存在问题的。

自感的定义无法证明励磁电流的存在。

电感是要必须考虑其内电阻的。

这不仅仅是现实电路中的事实。

而且电感的原理就是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的同时变化的磁场产生抵抗的电流。

如果是这样就必须考虑电感的电阻。

也就是说电感电流是因,而电感的自感电压是果。

但这个电流的产生离不开线路电阻和电感的自身电阻。

你可以认为电感电压为L*di/dt。

但di从何而来呢?

电感被理想化了。

但变压器却无法被理想化。

励磁电流的存在就证明了电流是因而电感电压是果。

的同时一个没有内阻的电感其实违反了电路定理。

所以如果一个电路模型如果不考虑电感的内阻那么不仅是不切实际的问题而且还是必定产生问题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事实上。

谢谢大家!

如果变压器的次级开路。

那么初级就是一个自感。

其励磁电流如何解释。

其实对于一个电感其励磁电流也是存在的。

再次感谢大家!

没有励磁电流的自感就是一个电阻线圈。

二者有自相矛盾。

所以电感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必须考虑电阻。

然而值得庆幸的就是。

连国产电路原理教科书都知道有LR的所谓的一阶暂态响应电路的存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如果变压器次级接入负载。

谢谢大家!

变压器的初级依然是个自感。

但因为次级输出电流的存在。

磁通减小了。

能变化的磁通减小了。

所以初级的自感电压减小了。

这导致了次级输出电流的时候的初级励磁电流的增大。

所以次级输出电流增大那么初级的励磁电流也增大。

虽然这是正确的。

但教科书仅仅把次级开路的初级电流当作励磁电流。

然而事实就是次级输出电流的时候的初级电流依然还是励磁电流。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变压器肯定是存在动态过程的。

谢谢大家!

但教科书说的都是稳定状态的情况。

例如输入电压的变化如何导致变压器铁芯的磁通变化的等效电路模型应该会使不低于2阶的震荡电路。

所谓的铁损涡流损耗等可能都不是主要原因。

输入电压导致的磁通变化的动态过程不亚于一个RC电路的充电过程。

仅仅是因为在稳定状态。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变压器的电压是如何稳定的。

其电路模型应该是个什么。

但变压器的电压最终还真的就是稳定了。

那么所以。

因为铁芯内部的磁通变化是对于初级和次级一样的。

所以初级和次级的电压就是匝比的关系。

谢谢大家!

但仅仅是对于初级和次级的电感来说的。

测量初级和次级的电压并不就是初次级的电感电压。

真正的初次级电感电压你们从都不知道是多少。

你们知道的仅仅就是初次级线圈的电压而已。

而初级的电流只能就是AC220V减去初级线圈电压除以线路电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I:
你这两个图,有电感值,不是理想变压器,即使副边没有电流,原边一定有电流,这个电流如果不考虑绕组的电阻,那就是由原边的电感值决定的,原边的电感值大,电流小,反之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两个图,有电感值,不是理想变压器,即使副边没有电流,原边一定有电流,这个电流如果不考虑绕组的电阻 ...

是的,不是理想变压器。
我是想讨论通过耦合电感来解释变压器(因为不存在理想变压器)。

楼主:
我在学习时,还看到了这个现象——我仿真了启动后的5个cycle,看到了直流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理想变压器。
我是想讨论通过耦合电感来解释变压器(因为不存在理想变压器)。 ...

有过一个帖子,专门讨论变压器模型,你把这个帖子看完了,也了解得差不多了。我参与过讨论,你可以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学习时,还看到了这个现象——我仿真了启动后的5个cycle,看到了直流电流!

...

太正常了。
不仅是电感,你接个电容,也会看到直流成份。
你仿真使用的是理想电感,此直流成份会持续到永远。
真实电感总有电阻,此直流成份在一段时间后逐步消失。

在电力工业中(当然是真实电感),这个直流成份会引起跳闸。不过不会造成什么损害,过一会儿重合闸即可。有时可能重合三次才能合上。

仿真时,试着改变正弦信号源的初始相位,你会观察到在某一初始相位,这个直流成份就没有了。

网友J:
  仿真软件变压器的直流电阻默认为0,结果Q值很大,就出现了许多问题。我仿真5v的谐波,竟然输出几千V。后来仿真时就在变压器绕组串一个电阻,就不离谱。

网友H:
而且也可以证明初级和次级电感电流与匝比成反比。

谢谢大家!

所以可以看作能量守恒。

但仅仅就是初级和次级电感电压和电流乘积的守恒。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仿真软件变压器的直流电阻默认为0,结果Q值很大,就出现了许多问题。我仿真5v的谐波,竟然输出几千V。后 ...

5V信号源,出来了数百V峰值电压,在真实电路中也可能出现,我就遇到过。数千V的,还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正常了。
不仅是电感,你接个电容,也会看到直流成份。
你仿真使用的是理想电感,此直流成份会持续到永 ...

还真是这样,我google到了一个术语,如下:

楼主:
我用两个工频变压器做对比:
一个是把220变成2.2; 另一个反过来,把2.2升压成220 ; 保证magnetizing current都是12.1mA的条件下,
升压变压器的次级电感居然10,000H , 对于我这种只见过小玩意的工程师来说,这真的很巨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样,我google到了一个术语,如下:

你找到的这篇**,已经牵涉到铁芯磁饱和问题,那就更复杂了。24楼波形还没有磁饱和问题。
以前我发过一帖专门讨论这个合闸时电流非常大的问题。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情,现在恐怕找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工频变压器做对比:
一个是把220变成2.2; 另一个反过来,把2.2升压成220 ; 保证magnetizing curr ...

一次电压2.2V,一次电感就没有必要1H那么大了。

此外,绕组电感量与匝数平方成正比,故匝数100倍,电感量是10000倍。

网友A:
关于我在3楼的言论.你们认为不正确也是可以的.我对这方面研究不深,变压器我也只是按表里的参数自己做而已.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变压器即使线圈和骨架一样,插不同的铁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有磁体和硅钢片之分,硅钢片也有材料成分和厚薄之分.
设计一个变压器还要考虑整个线圈的绕法和硅钢片的叠法,这个确实很复杂,我也没时间去学它.
至于感量大小,我给你几个图好了,刚才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将就看吧.
测试频率为50Hz

网友A:
说明一下
第1图:220V绕组
2图   17V绕组
3图:小变压器的220V绕组
4图:小变压器14V大电流绕组
5图:小变压器14V小电流绕组.

网友A:
就我自己做的来看
变压器在骨架上就有工型和王型这个最简单的分别.
王型比较简单,工型骨架一般内层是初级,外层是次级
在绕法上,工型可以叠层.可以在每一级间加屏蔽用的隔离层.
比如胆机的输出变压器,可以绕到几个初级层和几个次级层.

一般来说仿真里面的模型都是做好的某个实际型号的参数纪录,但不代表这个型号可以使用个各种场合.

如说得不对请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
第1图:220V绕组
2图   17V绕组

无漏磁的变压器(同一铁芯)绕组电感量与匝数成平方正比。
至于两个14V绕组电感量有差别,那是因为两个绕组位置不同,漏磁不同,故电感量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就我自己做的来看
变压器在骨架上就有工型和王型这个最简单的分别.
王型比较简单,工型骨架一般内层是初级, ...

其实,骨架是什么样子,对电感量影响并不很大。
铁芯材料不同,对电感量影响很大,可以相差千倍。

变压器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元件,尤其是需要考虑漏磁、分布电容等等的时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在3楼的言论.你们认为不正确也是可以的.我对这方面研究不深,变压器我也只是按表里的参数自己做而已.
...

你所说的胆机输出变压器初级次级分多层绕制,正是为了减少漏磁(表现为减小漏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样,我google到了一个术语,如下:

不是那么回事!

谢谢大家!

这个Inrush是属于2阶震荡的。

再次感谢大家!

看来人们到目前为止除了测试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之外。

在理论上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变压器的电路模型可以使用。

谢谢大家!

饱和不会产生Inrush电流。

这个Inrush是与次级负载有关的。

如果次级负载电阻值很小那么启动电流就会很大。

这是正常的也是前面本大师教导过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简单的说就是。

谢谢大家!

一个输入电压作用到初级。

其铁芯的磁通是立即变化而没有惯性吗?

肯定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磁通作为输出在初级电压的作用下是怎样的一个环节。

就是变压器应该有的一个电路模型。

如果产生了比预期更大的Inrush电流。

那么就可以看出这个是至少2阶的震荡电路模型。

教科书里的都是稳定状态的变压器电路。

而实际变压器的动态过程中的问题它们其实一个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就是励磁电流,工频电压器里电感本来就不小,跟开关电源比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L:
學習學習大家的經驗~

网友I:
你这还只是在仿真,实际接通时,还有很多不同。同一个变压器,同一个电源,同一个负载,你会发现每次接通变压器时,示波器上的波形不会相同,这些都是后话。

楼主:
这个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决定了magnetizing current,而这个current会使功率因数降低,造成驱动源发热,尽管我没用过变压器,但仍然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看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增大初级电感Lm,但假设对50Hz信号升压,在这么低的频率下,Lm会非常大,而次级Ls = N*N*Lm,会达到惊人(如果体积要求小型化)。
我觉得总会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的,但讨论到现在还是看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决定了magnetizing current,而这个current会使功率因数降低,造成驱动源发热,尽 ...

“对50Hz信号升压,在这么低的频率下,Lm会非常大”
“非常大”是对比较高的频率而言。
现在频率给定,电压给定,铁芯材料给定(最大磁密给定),那么铁芯截面积和一次匝数之积就确定了,没有办法再减小。

要小型化,办法就是增加频率。所有开关电源都是这个目的。虽然频率增加后必须采用最大磁密更小的铁芯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50Hz信号升压,在这么低的频率下,Lm会非常大”
“非常大”是对比较高的频率而言。
现在频率给定,电 ...

我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
根据我刚看的电感课本,选定某个铁心和机械尺寸,已知最高输入电压1V@50Hz,为了不让铁心饱和,原边绕线电感大小的最大值基本是确定的了,要想减小励磁电流的同时,还想减小尺寸,这是不可能的——前提不变时,减小电流——>增大电感——>增大尺寸。

我之前的仿真的结果都是错误的,一个一般尺寸的铁心变压器,如果真给它那么大励磁电流,应该早就饱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
根据我刚看的电感课本,选定某个铁心和机械尺寸,已知最高输入电压1V@50Hz,为了 ...

对以传输电能为目标的工频变压器,工程师通常不关心一次电感量,而是关心铁芯材料不要进入饱和,其次关心铁芯损耗(铁损)。为节省材料成本,工频变压器往往将磁密用到空载电流是非正弦波,此时一次绕组电感量已经不是常数,因此电感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一次绕组电感才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当然此时同样需要考虑磁饱和和铁损,所以反激开关电源的铁芯通常开气隙(避免磁饱和)或者使用铁粉芯,而且往往工作磁密比饱和磁密低很多(避免发热过甚)。
传输音频信号的变压器,一次绕组电感量也有意义,一次电感量决定变压器通频带下限,而且必须为常数(否则会造成非线性失真)。所以音频变压器工作磁密比传输电能的工频变压器要小得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
根据我刚看的电感课本,选定某个铁心和机械尺寸,已知最高输入电压1V@50Hz,为了 ...

饱和不了年轻人。

谢谢大家!

如果一个三极管发射极有反馈那么就无法饱和 。

再次感谢大家!

变压器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一个变压器当作一个三极管。

谢谢大家!

变压器的自感其实就是三极管的发射极反馈。

再次感谢大家!

历次电流是必须存在的就像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一样。

再小也是存在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