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P6,那位工程师可以写直接驱动段码LCD屏的程序

楼主(2015-05-16):
STM8S003F3P6,那位工程师可以写直接驱动段码LCD屏的程序,请联系我,谢谢,写好程序后可以拿10K的IC,只要价格有优

网友A:
无控制器直接驱动难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控制器直接驱动难不难?

当然不难,原理也很简单。 看LZ的承诺就明白了,其实LZ自己就可以做。10K片很多吗?才万把软妹币而已。还要价格优...

网友C:
我以前做过,直接IO口驱动段码屏。qq464122971

网友D:
最好发"承接外包版块"

网友E:
我们现在用STM32做的IO口直接驱动4COM的128段LCD,这里面有点诀窍,按照教科书说的做肯定不行

网友F:
回报是多少?

网友G:
写好程序后可以拿10K的IC,只要价格有优

价格没优势就是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