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驱动TFT 2.4寸 问题

楼主(2015-05-16):
高分求助

TFT用51驱动就可以,把程序移植到AVR下,驱动不成功,什么问题啊,

求大神指导,必有重谢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B:
首先, 肯定能够驱动.
你需要的是耐心调整端口和设置, 以及时序的延时(AVR 比 51 快了很多, 必须增加延时值). 还有就是耐心地调试.

网友C:
如果端口设置正确,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D:
请问你是用AVR什么型号?

网友E(2015-06-21):
嗯,我用过2.2寸TFT彩屏,程序用51的,一开始不能用,后来把所有的程序移到一起就行了(就是不用#include“”),具体原因没有深究,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