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能流动么?

楼主(2015-05-16):
电工经常说:电流流动方向是。。。

问题:电流是个瞬时标量,何来的方向?衡量速率的标量,怎么能动?

所以说:current flow是个有误导性的说法!

网友A:
电流是标量,电流密度是矢量。
路过兄不来了,否则可能又是一大篇。

HWM
“大号”还来了,但不会有“大篇”

网友B:
水往高处走。

谢谢大家!

人往低处流。

请问徐大你啥时候走啊?

再次感谢大家!

真想一脚把你踹出去···换点新鲜的词好不?

网友C:
还是讨论有意思的理论或者技术比较好。
记得20年前,一个中学学历的人,老是问我宇宙粒子之类的问题,我说,只有天才和疯子才考虑这些问题。
果然,几年后,他真的疯了。

然而。谢谢大家!徐大是不会封的。它会用它特有的对于电路理解能力的错误来证明至一点的。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中学物理:电子的有规则移动就成电流。不知现在是否还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标量,电流密度是矢量。
路过兄不来了,否则可能又是一大篇。

必须地,窜上来就列迈克思维方程,推导推导J=ðE,I=∫J..,I=dQ/dt...
最后结论必然是:真有电流么?或者干脆说世上本无电流!(以佛家的无为最高研究境界!)
这个过程也是一定地!玩长了对对方那是了如指掌。

道:“无为”,佛:“无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学物理:电子的有规则移动就成电流。不知现在是否还对?

是电荷!

@xukun977:百度:电荷的定向运动形成电流。看来我停留在60年代。
1961年的物理是这样讲,百度这样讲的也很多,这可能应了有人说的"国产教科书"的问题。归咎于老师没有道理,难道教科书是老师写的。
这次,百分百同意xukun977。中学物理要是讲“电子的有规则移动就成电流”,老师水平太差了。

楼主:
电压voltage和电势差potential difference ,意思不同,一般也是混着用。

网友E:
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这是书上的定义,电动力学中还有一个叫位移电流的概念,跟这个定义不太一样

网友A:
@captzs
1961年的物理是这样讲,百度这样讲的也很多,这可能应了有人说的"国产教科书"的问题。归咎于老师没有道理,难道教科书是老师写的。
仅举一例即可说明这样讲是错的:纯水几乎不导电,但盐水导电,这是初中物理就要讲的内容。然而食盐的水溶液里面并没有“电子的有规则移动”,只有钠离子和氯离子的有规则移动。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罗兰实验”,可以X度一下。顺便说一句:罗兰是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

可清除再回复,我没有说我是对的。

网友F:
电流是标量,但电流值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方向为正或方向为负,但此方向不是矢量的方向,楼主不要搞混了。

网友G:
先不说电流,先说水流这种最形象具体的东西
水流是标量还是矢量?水流有没有方向?有没有速率?

网友H:
电流的方向和流动不要太认真,我们平常看不到,所以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东西,一般用于分析电路,当做一种设想就好,从正到负,从负到正,全于我定义,出来正确的结果就行,其它的都是浮云

网友I:
X光的发射管,跟CRT摄头(古老),CRT,的电子流,这样的电流算不算流动的。这个电流跟电路中的电流有点差移,前者前方没有电荷,或少有电荷,因此必须由后面的高速电荷移动来形成电流,要形成高速,必须要加一个强大的电磁力来加速,要有这个力,必须要加一个高电强,高B的电磁埸。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先不说电流,先说水流这种最形象具体的东西
水流是标量还是矢量?水流有没有方向?有没有速率? ...

水流中各点速度是矢量,不但大小可能不同(贴近管壁处速率小,接近中心处速率大),而且方向可能不同(水流中可能有涡旋)。
水流的流量是标量(某水管中流量为XX立方米/秒)。

网友J:
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

换个角度考虑,确实存在电子么?

到不了那么远吧?麦克斯韦方程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道电子,更不用说安培那个年代了。而关于的理论,安培时代已经完全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水流中各点速度是矢量,不但大小可能不同(贴近管壁处速率小,接近中心处速率大),而且方向可能不同(水流 ...

一个水管,东西向放置,水流从西往东流,与水流从东往西流,如何区分开来?请赐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水流中各点速度是矢量,不但大小可能不同(贴近管壁处速率小,接近中心处速率大),而且方向可能不同(水流 ...

如果你要说水流中各点速度是矢量,那么我也可以说电流中各电子的速度是矢量。一根电缆里各电子速度不同,方向也不同。
电流的定义是电子的定向移动,是宏观的概念。电子的速度是微观概念,量子概念,不要混淆。
同理,我也可以说水流的流量是宏观概念,各点(小到水分子)的速度是微观概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要说水流中各点速度是矢量,那么我也可以说电流中各电子的速度是矢量。一根电缆里各电子速度不同, ...

试想一根粗细不匀的水管,假定水从细的一端向粗的一端流动。
显然这个水管的左侧和右侧(或者是上侧和下侧,总之是不同的两侧),各点速度的大小和方向显然不同。
这里我们并没有使用分子概念,而是认为水的体积是可以无穷小的。

网友K:
我们常说,只有在初级阶段,才可用水流比喻电流来帮助理解概念。
它俩有太多不同,例如管中水流可随速度大小有层流紊流之别
所以要小心比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们常说,只有在初级阶段,才可用水流比喻电流来帮助理解概念。
它俩有太多不同,例如管中水流可随速度大 ...

层流紊流是局部细节的东西。从整体的角度,还是有可比性的。
电流的定义是电荷的定向移动,这也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定义。然而从局部细节来看,电子的运动是非常杂乱的,就像你说水流有层流紊流一样。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纠缠于局部/微观?从整体来看,可不可以回答,水管里的水流是标量还是矢量?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楼主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层流紊流是局部细节的东西。从整体的角度,还是有可比性的。
电流的定义是电荷的定向移动,这也是从整体 ...

“从整体来看,可不可以回答,水管里的水流是标量还是矢量?”

那要先定义好“水管里的水流”是什么。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网友G:
试想一个例子,一个正方形导体,对边分别接上两个直流电源,这样形成两个环路,两股电流分别从一条边流向对边。这两股电流不是有方向?而且是正交的?如果不是电流不是矢量,何谈正交?
如果换成正N边形,接上N/2的电源,就有n/2股电流,这些电流如果不用矢量来表示,那么如何计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从整体来看,可不可以回答,水管里的水流是标量还是矢量?”

那要先定义好“水管里的水流”是什么。否 ...

水管里水流可以定义为“单位时间里流过水管一个横截面的水的质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试想一个例子,一个正方形导体,对边分别接上两个直流电源,这样形成两个环路,两股电流分别从一条边流向对 ...

正N边形这个例子太理想。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找到个实例——PCB板的地平面电流的仿真。
PCB上有很多元件接到地平面,每个元件都有个回流注入到地平面,最后达到电源的负极。那么地平面上的电流是如何分布的,这是可以仿真出来的。看看下面的图,只有矢量才可能仿真出这样的图。

网友G:
麦克斯韦方程我不太懂,但据我所知里面的电流应该是矢量

网友G:
现实应用中的绝大部分情况,电流是被限制在一根导线里,是一维的(楼上说的地平面电流的仿真是二维的,已经很少有人实际应用,三维电流就更少用到)
一维矢量的计算,跟标量的计算没啥区别。为了简便,大多数情况就当标量来计算了。所以会被误以为电流是标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水管里水流可以定义为“单位时间里流过水管一个横截面的水的质量”

这样定义,那么电流当然是标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样定义,那么电流当然是标量。

那么参考电流的定义,把水流的定义改成“水分子的定向移动”,这样可以说是矢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么参考电流的定义,把水流的定义改成“水分子的定向移动”,这样可以说是矢量了吧 ...

当然不行。
某个质点的速度,是矢量。你所说“水分子的定向移动”,不是某个质点,而是大量不同的质点。两个质点的速度,不能相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
某个质点的速度,是矢量。你所说“水分子的定向移动”,不是某个质点,而是大量不同的质点。 ...

这么说来,“电荷的定向移动”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么说来,“电荷的定向移动”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这个定义不是错误的。
这样定义,电流是个标量。因为“电荷的定向移动”必须指出是通过哪个面的移动。简单地说“电荷的定向移动”是把导体看成无限细,截面积为零,故而不必再指出是哪个面。
我在本贴开始就说过:电流密度是矢量,电流(过去特别称为电流强度,如今电流和电流强度往往混用而不加区分)是标量。
HWM在另一帖中也强调过,“某个矢量的通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义不是错误的。
这样定义,电流是个标量。因为“电荷的定向移动”必须指出是通过哪个面的移动。简 ...

我的观点是截然相反,我觉得应该是“电流密度是标量,电流是矢量”。
如果你说电流是标量,请辩驳26、28、29楼。
另外,我仍然不理解的是,你说了一套理论说“水分子的定向移动”是错误的,又说了另一套理论说“电荷的定向移动”是正确的,我相信大多数观众都没看懂,不光是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观点是截然相反,我觉得应该是“电流密度是标量,电流是矢量”。
如果你说电流是标量,请辩驳26、28 ...

我好像没有说过“水分子的定向移动是错误的”。
29楼“麦克斯韦方程我不太懂,但据我所知里面的电流应该是矢量”,好像没有办法辩驳,因为你并没有说什么。
28楼和26楼是一回事。26楼你说“两股电流不是有方向?而且是正交的”?现回答如下:你在27楼定义“单位时间里流过水管一个横截面的水的质量”,那么电流应该定义为““单位时间里流过导体一个横截面的电量”。请你把26楼图示中“截面”标示出来,否则无法谈电流,是吧?标示出“截面”之后,怎么能谈“正交”?
归根结底,你在26楼所说的“电流”,并不是你在27楼定义的“电流”。

至于“多数观众都没看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G:
27楼定义“单位时间里流过水管一个横截面的水的质量”,但32楼改了,水流的定义改成“水分子的定向移动”,就不要再纠缠27楼的定义了。
按电流的定义,“电荷的定向移动”,这是大家公认的定义,不要用别的定义,26楼,28楼的电流都该是矢量,不是吗

网友G:
刚查了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电流密度是“电流量每单位截面面积”,这个截面是矢量(这个我之前没注意到,我以为是标量),所以电流密度是矢量。之前我说电流密度是标量,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7楼定义“单位时间里流过水管一个横截面的水的质量”,但32楼改了,水流的定义改成“水分子的定向移动”, ...

这正是我在25楼说“那要先定义好“水管里的水流”是什么”的原因。

“电荷的定向移动”,不是大家公认的定义。“电流”概念出现时,物理学家还不知道分子的热运动(无序运动),知道这一点已经是好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电流”是个“通量”,必须与某个面相关,因此“电流”不可能是矢量。
你26楼28楼图,表现的恰恰不是“电流”而是“电流密度”。

网友A:
说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那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热运动,而热运动并不表现出电流的任何迹象,所以加上“定向”这个限定。
但这仅仅是说明电流这个概念,而不是电流这个物理量的定义。

网友A:
我们谈论电流是矢量还是标量,显然不是在谈论电流的概念,而是在谈论某个物理量。只有某个物理量,才谈得到是矢量还是标量,抑或张量。

网友G:
楼主本人也不出来冒个泡,发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挑起江湖纷争,然后自己退居幕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本人也不出来冒个泡,发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挑起江湖纷争,然后自己退居幕后? ...

two points:
1.The charge flows,not the current!
2.The current is the flow!(this implies that the  flow  flows)

The end!

网友L:
没看全,对不起之前回复的兄弟姐妹

电流不可能像水流一样,它是离散的,就像网络数据包很相似,一个包一个包进行传递。
可查找,电磁波的波粒二相性

不是电子在移动,每一种元素的原子中都包含自由电子,而自由电子的多少则决定了
这个元素是不是导电,另一种物质就是电荷,它是由于电压差的存在,需要传递的一种能量。

自由电子将以接力的方式,传递电荷,而电荷将会一组一组进行传递。
只不过传递的方向,与我们标注的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L:
忘记说了,纯水是不导电,否则无法被电离。

网友D:
@yangwenguan:
多谢您的易懂的科普。
电子好比一队人,电荷好比物件,人脚不移动,手不断传递物件,形成物件流。这样理解电子、电荷与电流的关系,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