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电倍增管CR316-01 IV转换电路

楼主(2015-05-16):
我一产品需要用这个管子将信号放大,但目前采用的OP07电路,导致输出不线性,请问谁有比较好的电路,推荐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师解决下,谢谢,比较急哦

网友A:
应是小信号时,非线性严重的吧,是的话,根本不能用BJT输入级的OP07。用低IB的JFT的输入级的OP。

网友B:
除了运放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比如分压电阻设计是否合理、光路设计是否合理,后者光靠电工是解决不了的。先解决运放问题吧

楼主:
谢谢,就是感觉小信号存在问题,光路我采用进口光谱仪测试了没问题,应该主要问题在电路方面

楼主:
请问下用哪一种运放比较好!谢谢!

网友C:
多大带宽啊?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主要问题是传感器离光源距离太远,造就信号弱,放大存在一定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主要问题是传感器离光源距离太远,造就信号弱,放大存在一定失真 ...

底噪和外界干扰导致最低有效信号不能往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