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 MAX3232后面跟的哪些max3232cwe...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05-16):
该怎么选择?

网友A:
你好   重点是你要看好封装   SOIC   SSOP    SOIC等   这个选对了
别的一些参数就是用来区分封装数量等相关区别了    也就是你买来的芯片采用盘型装还是其他包装等

网友B:
后缀的很重要的,表示了是什么级别的芯片的,还有啥封装的。

网友C:
这两个后缀不同,其代表的芯片应用等级的不同。

网友D:
可以先下载他的芯片资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后缀不同,其代表的芯片应用等级的不同。

等级主要表现在尾缀是不是有EP
有EP位增强型

网友E:
应该是型号或是等级吧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选定封装

网友F:
然后点击进入手册  看看这个尾缀的说明

网友F:
依照我的经验   有一位确实是用来区分芯片封装的   也就是怎么包装的
一盘里面有多少片

网友G:
大神们有没详细的介绍资料,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神们有没详细的介绍资料,我也想学习一下

论坛搜索,TI芯片命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