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 M3

楼主(2015-05-16):
在IAR系统里调试时,发现有些变量莫名地值被改,不知怎么回事。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来支持一下新人.
有些变量莫名地值被改,看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必须得搞明白是怎么被修改的.
现在 ARM 有了强劲的调试功能, 可以在变量上设置断点来捕获修改的指令.
新人, 在学习和进行开发前, 先要了解一下开发环境和工具

楼主:
多谢回复!
设live watch查看,可以看到更改。但设变量读写断点不能进入断点。不知在何处更改的。

网友B:
查看这个变量地址前后都是什么变量,查查前后的变量或数组有没有越界操作的现象,数组越界不用说,定义了char型,引用时搞成了int型等等类似错误都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设live watch查看,可以看到更改。但设变量读写断点不能进入断点。不知在何处更改的。 ...

读写断点没有探测到就奇怪了,我不知道外设修改内存值能不能触发断点

网友D:
如需ATMEL M3 可以联系我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