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TO92封装的元器件允许的最大功耗是多少?

楼主:
用TO92封装的MB78L05产生5V 输入是15.7V 输出是5V 加了负载100 ohm 电压变成了1.3v
把负载换成了200 ohm 电压就是正常5V了。
查过datasheet MB78L05最大能产生100ma电流。查过资料说功耗超过TO92的最大功耗,元器件就会自动保护导致掉电压。
请问To92允许的最大功耗是多少?在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2015-05-16):
去查产品的DATASHEET吧,温升冷却条件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产品的DATASHEET吧,温升冷却条件都会有影响
产品上面的datasheet上面没有提到相关的内容 只提到有散热器情况下最大能有100ma的电流输出。
网上其他产品上有这样一个说明 参考一下吧

网友B:
跟很多因素有关,散热器大小,好坏,通风好坏,环境温度高低。只有在标准下在好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