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调试一个stm32f030r8t6的产品,原来运行好好的持续,突然不能运行了

楼主(2015-05-16):
原来程序调试的差不多了,换了一个芯片,程序运行不了了,仔细跟踪程序,发现程序运行到:
RCC_PLLCmd(ENABLE);这一句就运行部下去了,
仔细对比两个芯片可以运行的芯片序号是GH24J9U,不能运行的芯片序号是GH25N9U,谁能告诉我这和芯片有关吗?相关程序如下:
  RCC_DeInit();
  RCC_HSICmd(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2);
  RCC_PLLCmd(ENABLE);//到这里运行部下去的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楼主:
补偿一下:
我在RCC_PLLCmd(ENABLE);//这里设立一个断点程序运行到这里之后查看一下寄存器:
可以正常运行的芯片:RCC->CR=0X00005483;
不能正常运行的芯片:RCC->CR=0X00005783;
我是不是买到了打磨的芯片了?

网友A:
用的内部还是外部晶振啊?
既然能仿真,程序卡住了,说明芯片问题不大;
用了外部晶振的话,看下晶振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是用内部的8M啊

网友B(2015-06-22):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