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28335做永磁电机直接转矩控制的么

楼主(2015-05-16):
网上资料都是矢量控制,TI官方有直接转矩控制的模板或资料么,2812的也行,参考一下,不然自己一点头绪都没有,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下载最新的controlSUITE里面看看有没有
如果没有   TI就没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最新的controlSUITE里面看看有没有
如果没有   TI就没有相关的资料

controlSUITE安装时候总是fdi server error,我是官网上才下的,试了好多遍也安不上

网友B:
同步发电机为了实现能量的转换,需要有一个直流磁场。而产生这个磁场的直流电流,称为发电机的励磁电流。

网友C:
我是28335的,要做同步电机的控制,特别麻烦,我也不是很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ntrolSUITE安装时候总是fdi server error,我是官网上才下的,试了好多遍也安不上 ...

你下载的是离线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是离线版的吗

不是啊,它会自动下载,在两个电脑上安装了都按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它会自动下载,在两个电脑上安装了都按不上

建议你下载离线包   不要在线安装
系统是WIN7 吗   系统应该都是支持的

网友D:
这个我还没做过的,下去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下载离线包   不要在线安装
系统是WIN7 吗   系统应该都是支持的

系统是XP的,离线包在哪下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是XP的,离线包在哪下载呢

下图红色标记   指明是离线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红色标记   指明是离线包啊

哦,非常感谢,下载中

网友E:
永磁电机是比较难的哦

网友F(2015-07-13):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这个,能交流一下么?QQ:675947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