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_仿真与实际结果相差甚远

楼主(2015-05-16):
想用变压器搭一个电路,考虑给变压器两端加一个续流二极管,仿真结果跟我的理解是相符的,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

网友A:
又见这种不明不白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什么,“实际情况”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这种不明不白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什么,“实际情况”又是什么? ...

呵呵,抱歉。
我的理解是图2,也就是仿真得到的波形:
1. mos管输入高电平的时候,MOS管导通,其漏极电平接近0V (Vds)
2. mos管输入低电平的时候,MOS管截止,变压器的电流通过D1回流,Q1的漏极电平应该是接近5V+D1压降

可是实际情况是最下面的图,黄线为由MOS管G极输入的5V方波,Q1的漏极波形为1.5V左右的方波。

问题是:为什么Q1的漏极电压只有1.5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抱歉。
我的理解是图2,也就是仿真得到的波形:
1. mos管输入高电平的时候,MOS管导通,其漏极电平 ...

MOS管截止时漏极电压1.5V确实不对。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MOS管开关工作时电源电压是否仍保持5V(当然,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另外,测量一下MOS管是否彻底关断。
最后,检查一下变压器。实验用的变压器是否分布电容太大?一次电感量和电阻是多少?

网友B:
仿真用的是理想变压器吧?
你就不为你的理想变压器加点东西,让它符合实际一些??

网友C:
仿真千万要慎用软件内置的变压器模型,

我现在仿真变压器都是用自己建立的模型,比内置的灵活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MOS管开关工作时电源电压是否仍保持5V(当然,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另外,测量一下MOS管是否彻 ...

是的,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5V输入的地方我有加一个限流器件,变压器原边续流的时候由于通路阻抗很小,电流很大,限流器件后面的电压实际已经不是5V了,只有760mV, MOS管的漏极是1.16V,合理的。

那新的问题来了,我不能在MOS的漏极加续流的二极管,也不能加稳压管(反向导通电流一样很大),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保护变压器和MOS管呢?MOS管截止的时候,由于变压器原边没有续流,会在MOS的漏极形成一个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用的是理想变压器吧?
你就不为你的理想变压器加点东西,让它符合实际一些?? ...

呵呵,我就是定性地仿真,之前用着还行。
加点东西是指加一些寄生的属性么?变压器该怎么加? 几KHz~几百KHz的频率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千万要慎用软件内置的变压器模型,

我现在仿真变压器都是用自己建立的模型,比内置的灵活准确, ...

自己建立模型?是指@huayuliang 说的加点东西?这个真不会。。。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5V输入的地方我有加一个限流器件,变压器原边续流的时候由于通路阻抗很小,电 ...

没看懂,为什么不能加续流二极管和稳压管?限流器件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的说清楚限流器件,非要藏点什么?

网友E:
在变压器的直接接入二极管一般是不可取的,原因是效率太低,续流时间太长;当然没有绝对的事情,还是要看应用,只要功率不大,或你可以把能量取出就行;
开关电源上一般用的较多的是RDC吸收电路,可以自己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为什么不能加续流二极管和稳压管?限流器件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的说清楚限流器件,非要藏 ...

说限流器件是因为我还没确定用什么,但目的是限流,防止变压器电流过大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可以是一个小电阻,或者一个保险丝,等等。
无论哪种限流,当流过的电流过大,器件后的电压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5V输入的地方我有加一个限流器件,变压器原边续流的时候由于通路阻抗很小,电 ...

这个电路通常用于开关电源,而开关电源一般不允许空载运行,原因正是功率管关断时变压器储存能量无处释放,会损坏功率管或变压器。
如果一定要在变压器二次空载时也不会损坏功率管或变压器,可以:
1、变压器一次并联一个二极管和电阻的串联电路,二极管对电源电压来说方向是反向。电阻的数值和功率必须计算好,以使变压器(因二次开路,实际上是一个电感)储能在功率管关断后能够完全释放到电阻上。功率管耐压必须增加,增加到多高仍需计算(与电阻值和占空比有关)。
2、变压器一次绕组改双线并绕,用一支二极管将储能释放到直流电源。这种方法占空比不能大于0.5。
3、用两支稳压管反向串联再并联于变压器一次绕组(可以是一支二极管一支稳压管),或者用双向TVS并联于一次绕组。此时变压器储能将消耗在稳压管上,稳压管耗散能力必须足够大,功率管耐压也必须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变压器的直接接入二极管一般是不可取的,原因是效率太低,续流时间太长;当然没有绝对的事情,还是要看应用, ...

非常感谢!!我先下去学习一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通常用于开关电源,而开关电源一般不允许空载运行,原因正是功率管关断时变压器储存能量无处释放 ...

1. 变压器一次并联一个二极管和电阻的串联电路:这种方式我有想过,变压器可以释放能量,但是功率管的耐压能力还是有要求(仿真的结果是加跟不加这个串联电路一样),而且这个电阻的阻值和封装我不知道如何确定;
2. 这个要定制变压器吧?实现起来暂时有困难
3. 通过稳压管释放能量的方式我也考虑过,当稳压管导通工作的时候,由于回路阻抗小,其消耗的电流也是很大的。整个电路我有8个这种单元,我需要对他们进行限流,才能保证他们不会影响系统的供电。这个电路在续流工作的时候跟单独放一个二极管并在初级有的一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变压器一次并联一个二极管和电阻的串联电路:这种方式我有想过,变压器可以释放能量,但是功率管的耐 ...

如果上列方法实行起来有困难,考虑使用双正激或者双反激电路。双正激和双反激电路要把变压器储能反送回直流电源比较容易。
另外,全桥和半桥电路,将变压器储能反送回直流电源也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列方法实行起来有困难,考虑使用双正激或者双反激电路。双正激和双反激电路要把变压器储能反送回直 ...

谢谢,这个我要找资料学习一下了,不太懂,呵呵。
想问一下,你说的这2种电路使用的分立器件会很多么?因为PCB大小也有限制,太复杂的外围电路可能放不下。

我要实现的功能其实也很简单,利用开关的通断使次级得到一个隔离过的5V小功率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要找资料学习一下了,不太懂,呵呵。
想问一下,你说的这2种电路使用的分立器件会很多么?因 ...

既然是小功率,那么反激电路可能最合适,电路比较简单。
但反激电路通常不允许二次空载。如果二次有空载可能,必须另加保护电路,至少一次绕组使用RCD电路来释放漏感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小功率,那么反激电路可能最合适,电路比较简单。
但反激电路通常不允许二次空载。如果二次有空载 ...

变压器的次级我会给几个门电路和一个245或者485供电,电流很小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好像不是标准的RCD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次级我会给几个门电路和一个245或者485供电,电流很小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好像不是标准的RCD电 ...

RCD可以这样联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RCD可以这样联接。

晚上不睡觉?

网友A(点评):
睡得早,半夜醒了,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D可以这样联接。

感谢,我先仿真一下。
我5年前就看到你活跃在这个论坛,如今你依然活跃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