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在MDK5.4环境下新建工程的几点注意

楼主(2015-05-16):
出现的问题
1.官方给的pack包中安装上去后只有GD32F1x0系列的芯片选项,没GD32F10x系列的
2.由于没有对应的pack包,flash算法就无法自动选择了,因此出现下载不进去的情况。

楼主:
解决办法:
1.针对没有GD32F10x选项的情况,安装下面的.cdb文件复制到MDK目录下的UV4文件夹下,覆盖安装

楼主:
2.复制下面的三个flash算法文件到MDK---ARM---FLASH下面的文件夹下,根据说明手动添加算法文件即可

楼主:
3.关于flash算法的选择如下
1. Pls extract the FLM file to the folder "\Keil\ARM\Flash".

2. For GD32F10xx4,GD32F10xx6,GD32F10xX8,GD32F10xxB, Please select GD32F10xx468B.FLM as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3. For GD32F10xxC,GD32F10xxD,GD32F10xxE,GD32F10xxF,GD32F10xxG, Please select GD32F10xxCDEFGIK.FLM as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4. For GD32F10xxI,GD32F10xxK, Pls select the relevant P/N of "32F10xxG" firstly and then select GD32F10xxCDEFGIK.FLM as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5. For GD32F1x0x4,GD32F1x0x6,GD32F1x0x8 value line series of MCU, Please select the relevant P/N of "32F103xx" firstly and then selectGD32F1x0468.FLM as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复制下面的三个flash算法文件到MDK---ARM---FLASH下面的文件夹下,根据说明手动添加算法文件即可

...

这个我参考了,收下的,,一般的都是采用keil的。

网友B:
支持下,不错,很有用!

网友C(2015-12-14):
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数据包的加载进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