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怎么配置NVIC

楼主(2015-05-16):
想弄个时钟中断。但是找不到库函数不懂怎么配置,新手求帮忙

网友A:
为什么不在cube里看看例程呢,21很多初级问题

网友B:
时钟中断是哪个中断?

网友C:
随便找个例程都能学会,看下库函数手册相关章节也可以

网友D:
先看资料,网上搜一下一大把

网友E:
用 Systick 吧, 在例程库的 \Examples\Cortex\CORTEXM_SysTick 下有例程

网友F:
下载官方固件函数库,解压后,里面与一个电子书文件:stm32f0xx_stdperiph_lib_um,这里面的例程和函数库定义说明等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