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库函数如何应用,求经验

楼主(2015-05-16):
STM32库函数,在实际开发中,是如何应用的,看了一些介绍,自己研究了一下,感觉有点乱,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楼主:
有很多接口函数未定义,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接口函数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吗?只需要了解其功能和参数就可以了么?

网友A:
是不是你想用一个功能,却找不到对应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想用一个功能,却找不到对应的函数?

嗯,*lib.h 里边声明了,但是go to 的时候却找不到,到*lib.c里边找发现根本就没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lib.h 里边声明了,但是go to 的时候却找不到,到*lib.c里边找发现根本就没定义,, ...

哪个文件名?哪个函数?

楼主:
创建一个project工程的时候,需要添加的文件那么多,比如*.c  ,*.h ,*.s等,是如何判断哪些需要加哪些不需要加的呢?

网友B:
看例程,首先你需要看看数据手册对这个芯片有所了解,用到哪个功能模块了就添加哪些.C .H文件

网友B:
当然,用库函数首先你要了解库函数的结构,哪些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必须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文件名?哪个函数?

User文件下的*lib.c里的函数(LED_init,adc_init,key_init等),都需要自己来定义吗?

网友A:
当然是要用到的才加入工程。一般来说,工程都包括CM3和启动代码,ST的模块除了你要用的(比如GPIO,USART)之外,别忘了包含RCC。

你还是先找找现成的例子看看吧。
不同的开发环境,哪怕是同一环境的不同版本,具体操作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多体会才能掌握。
最好找个人当面指导一下,不然很多东西说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要用到的才加入工程。一般来说,工程都包括CM3和启动代码,ST的模块除了你要用的(比如GPIO,USART)之 ...

嗯,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用库函数首先你要了解库函数的结构,哪些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必须要搞清楚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C:
拿别人活着官方的例程改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D:
无外乎就是硬件抽象层而已,用来写驱动用的,个人认为就是这么简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别人活着官方的例程改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有道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外乎就是硬件抽象层而已,用来写驱动用的,个人认为就是这么简答吧。。。 ...

这个我知道,只是在实际应用开发中,创建工程时需要添加哪些文件比较乱,没头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只是在实际应用开发中,创建工程时需要添加哪些文件比较乱,没头绪,,, ...

整个库的所有头文件都加上啊,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