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48V转3.3V方案

楼主(2015-05-16):
谁有低价的-48V转3.3V方案。。  耐压60V以上。。
真坑爹的需求...这个方案很不稳定    有其他稳定方案不。。。 电流低于0.1A

网友A:
低价的没见过
TI有几款80~100V的片子

网友A:
还有,估计你是做通信设备的,
如果你的东西要与别家设备有连接,最好电源转换是隔离的,
不然说不定哪天你就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估计你是做通信设备的,
如果你的东西要与别家设备有连接,最好电源转换是隔离的,
不然说不定哪天你 ...

是我自己的主板是需要一个-48V转3.3V的。 就是想找,外围简单点的,稳定点的,需要的电流非常小。。。

网友B:
VIPER12 构成一个BUCK-BOOST,原理上可以实现你要的,只是因为工作频率比较低,可能尺寸会相对大一些(面积估计要20*2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的主板是需要一个-48V转3.3V的。 就是想找,外围简单点的,稳定点的,需要的电流非常小。。。 ...

电流非常小就用一个3极管+稳压管做降压,便宜稳定
这个耐压值的DCDC片子少、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非常小就用一个3极管+稳压管做降压,便宜稳定
这个耐压值的DCDC片子少、贵! ...

楼主要-48V转3.3V

网友D:
我做过48V输入,+12V,-12V,+5V,+5V的电源,不过成本有点高,用TNY280芯片

网友E:
推荐用模块,隔离、转换一招搞定

网友A:
+-是相对的
你注意看楼主的图
只要你的设备不与其它设备有线路连接,直接线性降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