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T100变送器如何实现DA转换?

楼主(2015-05-16):
在做一个PT100变送器,参考淘宝上卖的较多的产品的电路。
是用双积分ADC进行数据采集的,被测信号是0-100mV之间,首先对这个信号进行20ms的定时积分,然后再200mV的基准电压进行定值积分。
因为积分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接的电阻之前是100mV基准电压,所以可以认为,对小于100mV的电压是进行正向积分;而对高于100mV的信号进行的反向积分。积分运放的输出是个三角波,对被测信号积分时,是由2.5V逐渐减小,时间固定20ms,转到基准信号积分时,开始固定斜率上升,到达2.5V时触发后级比较器输出反转,单片机PCA捕获跳变,此周期结束,上升时间可被单片机算出。实验测得这个值还是比较准的,变化很小。

-----------------------------------------
本想利用这个捕获时间,来计算电压电阻,进而确定温度。
可发现积分运放反向输入端电阻R12前的电压,应该是100mV左右,可由于正向积分和反向积分在这个电阻上有电流流过,且方向相反,则这个值在两个阶段是不同的,而且测不同的输入电阻也影响该电压值。
觉得无法通过捕获时间来计算电压电阻了,那么至少实现DA输出吧。
参考的产品是利用PWM波产生电压信号再经过运放实现横流输出。
我用的是STC单片机,想利用PCA输出,8位自动重装(感觉8位不够高,参考电路是用台系单片机没仔细研究是不是也是8位PWM)。利用捕获时间×256/(20ms对应计数),这样能根据输入电阻变化改变输出PWM占空比。
问题是:PT100电阻值随温度变化不是线性的,而是一斜线...
该怎么办?

楼主:
正反向积分过程中积分电压和积分时间的乘积是固定的。
由于时间一个是固定的,一个实单片机捕获的比较精确的,剩下来就差积分电压了。
正向积分电压是基准电压减零位基准电压(我暂且这么叫),反向积分电压是零位基准电压减去被测信号电压。
基准电压和零位基准电压都是可测量的,于是可以求出被测信号的电压值了。
问题是,基准电压和零位基准电压都是小信号,一个是200mV左右,一个是100mV左右。用万用表测量稍有偏差,计算值就差很多,尤其是零位基准电压在两个过程中的值还不一样。
我把万用表的档位达到2mV/div,此时的噪声都有2mV了,觉得很难测量这两个值,因此计算出来的被测电压值也有几毫伏的误差。
可如果要计算被测电阻的话,这几毫伏的误差就会被放大很多,计算电阻值有几欧的误差,换算成温度的话,就是10度甚至以上了。

也许是我的思路有问题,所以想不算电压及电阻值,直接将测量的时间比例放大变成PWM波输出到DA。可这样输出的DA值就不是和输入温度成正比例关系了。

楼主:
即使我测量这两个基准电压值,精确到1mV,被测信号范围也不超过100mV,计算值误差也会在mV级,这对输入信号来说,超百分之一了。
这才是计算电压,如果计算电阻的话,误差还要再大点。
估计是我思路错了。

楼主:
已解决,不要引入基准电压这个值了。
既然输入电阻和测量计时成正比关系,直接R=a*T+b,就变成初中数学习题了。

网友A(2019-04-24):
楼主能贴出完整的电路吗,或者改产品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