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怎么控制手机或手环中的微型振动马达的?

楼主(2015-05-16):
单片机是怎么控制手机或手环中的微型振动马达的?有知道的指教一下,或有好的资料可以学习的分享下,谢谢!!!

网友A:
振动马达出轴上套有偏心块,通电即振.
单片机只要加只9012三极管放大就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马达出轴上套有偏心块,通电即振.
单片机只要加只9012三极管放大就能控制了. ...

有什么学习资料吗?想具体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 206页 2.6M 书签 ◆〓
〓◆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技术 368页 43.4M ◆〓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马达出轴上套有偏心块,通电即振.
单片机只要加只9012三极管放大就能控制了. ...

是直接单片机IO口输出开关量控制就可以了吗?也即IO口输出开关量,1代表马达转,0代表马达停。是这样吗?能介绍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单片机IO口输出开关量控制就可以了吗?也即IO口输出开关量,1代表马达转,0代表马达停。是这样吗? ...

cpu控制信号上需0,1即可,但I/O口驱动能力很小,必需加一级三极管放大才行.
振动是由旋转的偏心块产生的,cpu只要控制马达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控制信号上需0,1即可,但I/O口驱动能力很小,必需加一级三极管放大才行.
振动是由旋转的偏心块产生的,cp ...

1.要不要加继电器,我网上查了查,有人说要加继电器的
2.电路是集成电路吧,对电路有什么要求吗,三极管是在这个集成电路里的吧?
3.单片机输出的是数字信号1、0,要不要做D/A转换什么的?
真的很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要不要加继电器,我网上查了查,有人说要加继电器的
2.电路是集成电路吧,对电路有什么要求吗,三极管 ...

才70ma,一个9013或9012三极管足够了,不用继电器的.
用9012(pnp)三极管,cpu输出"0"导通,振动,输出"1",9012截止,停振.
用9013(npn)三极管,cpu输出"1"导通,振动,输出"0",9012截止,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70ma,一个9013或9012三极管足够了,不用继电器的.
用9012(pnp)三极管,cpu输出"0"导通,振动,输出"1",9012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70ma,一个9013或9012三极管足够了,不用继电器的.
用9012(pnp)三极管,cpu输出"0"导通,振动,输出"1",9012 ...

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下您
1.单片机选哪些型号可以做到,还是所有的单片机都能做到
2.单片机是怎样采集信号的
3.单片集中是通过代码控制的吧,这些代码有现成的吗
如果有资料的话还是最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下您
1.单片机选哪些型号可以做到,还是所有的单片机都能做到
2.单片机是怎样采集信号的 ...

1. 任何单片机都能办到
2. 根据需安,啥辰光想振就振.
3. 直接对I/O置"1"或清"0"就行了.
朋友帮帮忙,先啃点书好哇,哈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