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艺方面的讨论

楼主(2015-05-16):
做LED行业的大家应该都知道,LED玉米灯具   在散热器贴双面胶上面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贴得快些   无限发表  机器也可以

网友A:
Double Layer, 中间加一层什么的。。。

网友B:
你做贴胶机还得考虑工件装夹,转向分度,定位,背胶同步送料,切断.不同产品间隔调整,......很麻烦的哦
贴好了,装配时还得人工撕保护层.哈哈,有这工夫,直接贴胶,撕纸,装配.还能省一道上下工件的时间.
编带LED不是有背胶的嘛,哈哈,中国最便宜的就是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贴胶机还得考虑工件装夹,转向分度,定位,背胶同步送料,切断.不同产品间隔调整,......很麻烦的哦
贴好了, ...

这个量少的话,还可以用人工    量太多了  人工贴的好慢  又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ble Layer, 中间加一层什么的。。。

What

网友C:
量大找人设计专机吧.这事只能这样干.要大不大的,只好还是人工.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