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容的电流超前于电压问题

楼主:
交流电流过电容会改变该交流电的相位!使电压超前90度?如图1但是我用信号流过电容!发现完全是同步的啊!如图2(黄为流过电容之前,绿色为流过电容之后)

JUWI}{L@)LSFY$]1H4_M%4Y.png (4.65 KB )

图2

图2

楼主(2015-05-16):
好像有个图挂了!就是交流电流过电容后改变了什么!电容2端的信号是同步的嘛?

网友A:
因为还有电阻串联在信号回路里面

网友B:
楼主,贴上你的电路图吧

网友A:
这两个波形都可以认为是电流,两个的差是电容的电压

网友C:
LZ还真认真,用这种波形看不清楚,用50Hz的交流看,测电容的电流和他两端的电压。用一个变压器,低压侧接无极性电容。

网友D:
交流电流过电容会改变该交流电的相位!使电压超前90度?
**************************
说反了。
标题中是对的。

楼主用示波器看到的,不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电容的电流。
可以断言:测量方法就是错的。

网友E:
正弦波电流超前90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纯电容电路。但是超前是存在的。

网友B(点评):
即便存在纯电容电路,电容的电流始终是超前于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超前90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纯电容电路。但是超前是存在的。

还要补充一条,90度是针对正弦波

网友E(点评):
多谢!以补上。

网友B(点评):
与是否为正弦波无关的。

网友D(点评):
与是否正弦无关。

网友E(点评):
纯电容电路对正弦波电流超前90度,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是否任何波形都90度,我就不懂。

网友G:
电容的电压与电流比较,是有相位差移的。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测量的信号用得不对。
任何信号都可以用傅立叶展开为正弦波。
这么长的测量时间,对于信号中包含的高频分量,根本都看不清楚。。

可以利用测量得到的信号,选一小段时间,拉长时间轴,对比两通道。
嗯,可以导入到仿真软件里,也可以导入到音频处理软件里。
话说以前用GOLDWAVE看过的。。。

网友H:
LZ你被骗了,电容移相的极值是90度,所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在0-90度之间的一个值上

网友I:
在0-90之间,你的图像符合这个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波形都可以认为是电流,两个的差是电容的电压

恩!前半段我看懂了!从电流的角度是同步?这样理解对吧
两个波形电压的差!为什么在示波器上体现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还真认真,用这种波形看不清楚,用50Hz的交流看,测电容的电流和他两端的电压。用一个变压器,低压侧接无 ...

是我波形的频率太大了嘛?所以在在电容上无法体现超前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流过电容会改变该交流电的相位!使电压超前90度?
**************************
说反了。

电容的另一边是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测量的信号用得不对。
任何信号都可以用傅立叶展开为正弦波。
这么长的测量时间,对于信号中包 ...

是信号频率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的电压与电流比较,是有相位差移的。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意思是经过电容之前 电压与电流相位是一样的
但经过电容之后!在电压最低点时 电流最大 这样超前90?
为什么我测量体现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的另一边是开路的

另一端开路,你测量的时候就不开路了。。只不过是个很大的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经过电容之前 电压与电流相位是一样的
但经过电容之后!在电压最低点时 电流最大 这样超前90?
为 ...

电容二端的电压差跟电流比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的另一边是开路的

我在7楼已经说过。
你再考虑一下20楼zyj9490的回复。

楼主:
搞定了!测量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