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用28335做SVPWM,怎么把开关状态检测出来

楼主(2015-05-16):
因为要计算相电压Va,Vb,Vc,必须要用到母线电压和开关状态,母线电压可以用传感器测出来,但是开关状态S1,S2,S3怎么检测出来?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告知下吗

网友A:
你要计算相电压的有效值还是什么?不需要检测开关状态吧

楼主:
相电压公式是Va=1/3Udc*(2S1-S2-S3),Vb=1/3Udc*(-S1+2S2-S3),Vc=1/3Udc*(-S1-S2+2S3),因为我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需要相电压来计算磁链,但是实在不知道这个开关量S1,S2,S3该怎么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计算相电压的有效值还是什么?不需要检测开关状态吧

相电压公式是Va=1/3Udc*(2S1-S2-S3),Vb=1/3Udc*(-S1+2S2-S3),Vc=1/3Udc*(-S1-S2+2S3),因为我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需要相电压来计算磁链,但是实在不知道这个开关量S1,S2,S3该怎么检测出来

网友B(2016-03-09):
楼主你好,我用2812做DTC,基于swpwm。我QQ544850277,可否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C(2019-11-25):
开关不是EPWM控制的吗,输出1就是1,输出0就是0,为什么要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