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C手册里说的无PGA时增益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5-05-16):
ADC, PGA, AI, ST, se
When the PGA is disabled, the device uses a buffered switched-capacitor stage to obtain gains 1, 2, and 4.

这是手册里的一段话

开关电容缓冲 产生增益?

网友A:
K5说要笑着回帖,现在来个大笑回帖!
我将楼主的英语输入百度翻译如附件。哈哈哈!

网友B:
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它用4个电容并联做采样保持。
用一个电容做ADC,是X1
用两个电容串联做ADC,是X2
。四。。。。。。。。。。X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用4个电容并联做采样保持。
用一个电容做ADC,是X1
用两个电容串联做ADC,是X2

好像明白你说的意思了
这个增益不是说的放大4倍输入电压,而是电荷量4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明白你说的意思了
这个增益不是说的放大4倍输入电压,而是电荷量4倍 ...

保持的时候是4个电容一起充电。采样的时候根据你选择的倍率,看是2个串联后接入adc还是4个串联后接入。里面有模拟开关来完成串连并连切换工作

哇,这么解释得好清楚。高

网友D:
电容,电荷泵,也就是电容的串并联开关方式实现1-2-4倍电压放大!

都是高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