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关于__no_init问题

楼主(2015-05-16):
为防止看门狗复位后,程序中某些变量又重新初始化,我将一些变量定义成__no_init,结果看门狗复位后此变量为一个随机值。请问除__no_init外是否还需修改相应.xcl文件,该怎样修改?

网友A:
有__no_init的话,看门狗复位后值不应该变的啊(除非复位后又运行了修改这些值的程序),复位前你记录下__no_init定义的值,复位后比对一下看看

楼主:
我将该变量用串口发送到PC上,的确是变了,而且是一个随机值,所以怀疑是否还需其他设置。

网友B:
__no_init这个我没有用到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该变量用串口发送到PC上,的确是变了,而且是一个随机值,所以怀疑是否还需其他设置。 ...

不需要任何其它设置,我一直在用的,建议你用仿真器看,断电设置在main里面第一句

WDTCTL = WDTPW + WDTHOLD;

这句上

网友C:
在线仿真,调试很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任何其它设置,我一直在用的,建议你用仿真器看,断电设置在main里面第一句

WDTCTL = WDTPW + WDT ...

我又重新测试了一下,的确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好的~问题解决了就好~有分就更好了,哈哈哈!

网友A:
前面打了错字,“断电设置在main里面第一句”,应为“断点设置在main里面第一句”,不过看起来楼主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