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NUCLEO小板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5-05-16):
我用NUCLEO小板写了个指示灯的程序,可以了。
接下来我又写了个按键的,控制灯,死活不行。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m32f0xx_conf.h"
  #include   "stm32f0xx_it.h "
  #include  "system_stm32f0xx.h"
  //#include  "stm32f0xx_nucle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led_gpio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define led GPIO_Pin_5                                                //led???GPIOA_5
#define led_turn    GPIO_WriteBit(led_gpio,led,(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_gpio,led))

#define key_gpio GPIOC
#define key  GPIO_Pin_13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e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ounter)
{
        unsigned int i;
        for(;Counter!=0;Counter--)
        {
                i=10301;
                while(i--);
        }
}
/********************************************************************************
????: main()
?    ?: ?????
?    ?: ?
? ? ?: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led_init();
  while(1)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key_gpio,key)==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key_gpio,key)==0)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key_gpio,key)==0);
                        led_turn;
                        //delay_ms(150);
                }

  }

}

大神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好了,改成如下就好了。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0);
                        led_turn;
                        //delay_ms(15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改成如下就好了。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0)
                {

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改成如下就好了。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key)==0)
                {

NUCLEO  你那个板载那个USB串口可以用吗?

楼主:
还没试,我就试了指示灯和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UCLEO  你那个板载那个USB串口可以用吗?

我的可以啊

网友A:
嗯,我昨晚安装好了,是GHOST系统问题缺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