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机电流大小判断运行速度可靠吗

楼主(2015-05-16):
直流有刷或无刷电机,利用电流大小判断电机运行速度,实现PID运行,

是一种小车。类似循迹的,有上下坡,或者颠簸路况,需要刹车等等。

用电流大小二不加速度传感器,这种做法靠谱吗?

网友A:
堵转的时候电流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的时候电流也很大。

是的,堵转电流也大,这样就说明速度也慢下来了。

网友B(2015-11-05):
你好,SIM908移植到SIM928成功了吗?我现在移植不成功,能否加QQ328900549请教下

网友C:
测电流不行,用光电编码器吧。

网友D:
在供电电压很稳定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