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12有大漏电流流出,有32m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5-05-16):
AD12有32mv的漏电压,怎么样克服呢?是不是必须要加一个跟随器吗?我是用一个DMA 把7个通道连续转换,才会产生直流值,应是保持电容没有把上一通道电荷放掉完。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楼主很仔细. 保持电容没有把上一通道电荷放掉完, ADC 的过程并不去释放保持电容的电荷. 这些电荷会在下次采样时释放或重新充电.
你能做的是减小输入信号源阻抗和增加采样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仔细. 保持电容没有把上一通道电荷放掉完, ADC 的过程并不去释放保持电容的电荷. 这些电荷会在下次采 ...

降低信号源阻抗,最好加一级跟随器,增加采样时间,这是唯一的办法吗?能不能在代码上作的改变呢?

楼主:
没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加一级跟随器,需要更改硬件
增加采样时间,这在代码上改变就行了